[无线] 拆一个松下的小收音机,RF-P50A。

楼主(2025-03-14):
小黄鱼入手了一个松下的小收音机,放了电池,结果不响!难道翻车了?

反正不响,就拆开来看看吧!这个居然用的也是索尼的芯片!
就一个螺丝,在电池盒那里!其他都是卡扣,拧掉了螺丝费了老大劲才打开来,卡扣还断了一个!
拆开来后做了一下整体清洁工作,灰尘垃圾还是不少的!所有的电池接线位置都进行除锈处理,然后再试了一下,可以开机了,FM正常,AM收不到什么台,我这里收音环境不怎么好,一般AM很难收到台!

下面是拆机图!

网友:
这些电解电容,换了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分立元件的古董,现在只能看看了,没法玩了。。。。

网友:
的确不如DSP机器好听了

网友A:
现在收音机没什么台可听了,全是卖药的

网友:
这成色像整体泡过水,应该不超过10块吧

网友:
2014年的?
芯片好像是CXA1019。

网友:
老古董收音机也要买数字调谐的了

网友:
这个收音机我有2个,35一个包邮,灵敏度非常的好

网友:
像是进过水,有锈蚀。

网友:
收音机没什么好电台可听了,全是广告卖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收音机没什么台可听了,全是卖药的

是因为:听收音机的年龄全是七老八十的?这年龄段全是吃药的群体?

网友B:
调频台还有几个可听的。好多电台转向了app网络

网友:
调幅段几乎没台了,调频段传输距离有限,收音机没啥可听的,只能用来做广告了。

网友:
支持AM和FM不错啊

网友:
这么古老的收音机啊

网友:
调谐器里面好像很脏的样子么,换台会不会有卡拉卡拉的声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频台还有几个可听的。好多电台转向了app网络

是的,但白天都是放歌的台,晚上就成宿放卖药广告,没啥正经节目了……

网友:
收音机外观磨损有点严重

网友:
无线电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