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耀锐电池内阻测试仪Micro USB 接口改Type-C充电接口

楼主(2025-03-14):
内阻仪是用18650电池供电容量2600mah

YR1030+ 测量电压范围DC 0-44V

C口装好 正负极示意

侧面看跟外壳是平的

用鉄锉仔细修整

改好后   测试充电正常

内阻仪后面还可以加装航空插头   有预留孔

网友:
好评,做工也好评

网友:
改装得挺巧妙,Type-C接口更方便了

网友:
改Type-C充电口,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A:
这玩儿冲一次电可以用一年,懒得折腾

网友:
看来又一波上强度

网友B:
看电路,比1035+复杂多了。不过这东西很省电的,我的1035+是片状电池,偶尔用一下,一年充一次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比1035+复杂多了。不过这东西很省电的,我的1035+是片状电池,偶尔用一下,一年充一次电 ...

这电路比1035+精简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比1035+精简多了

应该是我记错了。

网友:
改Type-C充电口不要换电池了挺方便的

网友:
开孔很完美!好评!

网友:
开孔还可以更好的

网友:
充电口改的可以。。。。。

网友D:
改成C口以后就更加方便,现在出厂的耀锐不知道升级为C口没有

网友:
内阻仪不错,玩锂电池方便多了。

网友:
我买的是1035,里面是用的聚合物的软包。真的,一年也就充1次电

网友:
我的1035+里面的18650特别垃圾。自己换了一个亿纬25p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C口以后就更加方便,现在出厂的耀锐不知道升级为C口没有

我是去年买的  还是老安卓口  不知道今年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儿冲一次电可以用一年,懒得折腾

对 好久才用一次   不过看到那个老安卓口就不爽  总想给他改掉 这次如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