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电池检测器 - 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

楼主(2025-03-14):
为什么标题写电池检测器呢?
参加活动,活动方送的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到手去掉电池绝缘片,发现不开机,难道活动方送的是不良品,不至于呀?
刚好,手里有全新的传应CR2032电池,先替换电池看看,替换电池后完美点亮。
点亮后,给女儿用,谁知过几天后女儿说咋这温度计一直保持一个温度不变呢?
我取下电池再装上,悲剧了,又不显示了!
家里还有新电池,再换个新电池,装上又显示了
可没过几天,发现拆下电池后装上又不显示了
本着研究的心态,好奇就拆开看看

开开后,肉眼也没发现啥不正常呀!
上设备,反复测试发现,这个温度计设计也挺奇怪的,接直流电源3V能开机

电源电压调到2.9V就不显示了,为何我这里说是不显示,因为我专门下过小米APP,发现只是不显示,其实可以链接到米家APP,还会有数据传输

电池实测3.138V电压装上也不显示,(也是不显示可以链接米家APP)

通过反复验证,该温湿度计,3V上电可以显示,不断电情况下调整电压到2.5V还可正常显示;但3V以下断电上电就会出现不显示问题
至于电池电压3.138V上上去不显示,分析应改是上电瞬间电压低于3V导致
这不知是小米蓝牙温湿度计设计Bug,还是我收到的这个是个例状况,最终我也无解,只有装上收工!

网友:
看起来是电池接触不良或者电池槽有问题

网友:
小米的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A:
对电池怎么敏感啊

网友:
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
CR2032电池吞噬兽。。。√

网友:
可以改个锂亚氯电池上去,容量大自放电小,电压管够

网友:
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改锂电吧

网友:
就是传应的电池质量差而已,要不换个天球或是狮王的试试看。

网友:
缩水了 芯片换封装

网友:
我有3个在服役,倒是没有这个问题,一年换一颗2032,新款好像用到2450+墨水屏了,应该能续航2年没问题。

网友:
太耗电可用不起,老得换新电池,

网友:
也没有什么用

网友:
小米的东西就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这个东西很废电池
别问俺咋知道的

网友:
我每个房间都用了这个,感觉还行 一个电池可以坚持大半年

网友:
这电池很山寨的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电池怎么敏感啊

小米的东西都这样,电压稍微差一点就不干活,生怕把一次性电池用坏,小米洗手液机就是这样,低电量不干活了我测试了下还能放出1-2千毫安时的电,如果用镍氢电池90的电都放不出来,真的幽默

网友:
我的那个温湿度计3我干脆外界了个软包的铁锂再也不用换电池了,一直是100%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这个电池我给胎压计买过一版,换的特别快,后面又回到只买松下了。
别听广告说的天花乱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