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锂电内阻测试仪,又配了个测试架,感觉都不好用。

楼主(2025-03-14):
还不如我的土办法,只要电地有3V以上电压,用数据线芯的小导线,正负极轻碰短路一下,看火花强度就知道放电电流强度,也即知内阻大小。另也可通过稳压电源充电,观察充电电流大小,内阻大的,充电电流很小。
       另附带测碱性电池土办法,用以前老式电筒用的小灯泡,测试亮度,直观知道碱性电池还是否可用。

网友:
最起码得买个TS457才行吧

网友A:
你这测试仪是两线测量的,测锂电池内阻根本不准,装个四线测量架也不会有任何提升,贪贱买瘸驴。

网友:
土办法自己用用没事,不要当真真就行了...

二○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网友:
我也用老式手电筒灯珠测电池还能不能用。

网友:
测内阻还是用内阻仪踏实点。

网友:
你这东西叫“容量测试仪”,通过放电测试容量

网友:
看着显示面板不像是测试内阻的,看到那两个大电阻像是测量容量的

网友:
测内阻,四线的才靠谱

网友:
这主要是用来测容量的,虽然测容量也不太准

网友:
土办法自己用用没事,不要当真真就行了...

网友:
这东西放电测容量都不准,用它测内阻,妥妥的娱乐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测试仪是两线测量的,测锂电池内阻根本不准,装个四线测量架也不会有任何提升,贪贱买瘸驴。 ...
贪贱买瘸驴。

哈哈哈,感谢开导,我也买了楼主这一套,这样子就不浪费我买的另外一套了。
另外一套是那个LQ1060S+楼主这个检测座子。

不过这个板子用来充18650,挺好用。

网友:
呵呵,有什么好测的,性能下降了就换新的

网友(2025-04-19):
推荐买一个内阻仪表头就行,我最近买了一个,精度0.01毫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