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9元的“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25-03-14):
捡到一个清洗机,拍图搜了一下,估计是这一款:

实际拿手上这样的

两节7号电池,开机机器嗡嗡的,哈哈,打开一看,佩服佩服啊!

还是那第一家的描述实在,“超质感”声波清洗机!

网友A:
震动清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清洗机

我在想,如果这个电机每秒能转2万转,是不是还真可以到超声波了,哈哈!

网友:
楼主试一下清洗效果

网友:
几块钱也能买到超声波清洗机?那真是骗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在咸鱼上过当,投诉了平台也不管。

网友:
大开眼界啊

网友:
这样的价格能买到超声波清洗机,想想也是不可能的。

网友:
原来超声波设备是这样的啊,长见识了...

二○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网友B:
这个抖得厉害吧!

网友:
我记得哪个垃圾佬家有真货的 只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如果这个电机每秒能转2万转,是不是还真可以到超声波了,哈哈! ...

每分钟120万转  ,以现在的科技 搞个这玩意 其成本估计是很多位数

网友:
看价格就猜到了是震动的。

网友:
这叫震动机,超不了

网友:
这种清洗机好然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如果这个电机每秒能转2万转,是不是还真可以到超声波了,哈哈! ...

不用2万转,每秒2000转都散架了,目前好像没这么高转速的电机

网友:
污物通过震动,进行清洗。

网友:
一对偏心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抖得厉害吧!

有优化了你说的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机器脚是4个吸盘。
工程师还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