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mesh智能家居小夜灯

楼主(2025-03-14):
mesh协议的智能小夜灯
可以配合米家网关接入智能家居
也可以用小爱同学音箱语音控制

语音控制效果

楼主:
可以在米家智能中枢极客版设置无线开关的功能,关联小夜灯

网友A:
这么小的产品都用上智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产品都用上智能了

其实就是RGB灯珠配合米家mesh模块,基于蓝牙协议的,需要搭配蓝牙mesh网关才能用智能功能。独立使用只能当普通小夜灯用。

楼主:
灯珠为5芯灯珠:红,绿,蓝,暖,白

网友:
间接智能产品

网友:
亮度也不错  挺好

网友B:
本想评论两句,也在网页上涂鸦了作者发送的照片,并做了保存,结果在发送时找不到涂鸦的照片了,再次操作无论如何都无法对照片进行编辑涂鸦了,也无法保存了。
难道之前操作是幻觉?

网友C:
能使用网络看着高大上,新鲜感一过感觉就是使用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使用网络看着高大上,新鲜感一过感觉就是使用不方便了

没有wifi模块,是蓝牙mesh模块,只能搭配米家网关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想评论两句,也在网页上涂鸦了作者发送的照片,并做了保存,结果在发送时找不到涂鸦的照片了,再次操作无 ...

灯里面的模块不是涂鸦的,是米家的

楼主:
需要搭配中枢网关使用,网关买了300多块,家里也有其他智能家居设备。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里面的模块不是涂鸦的,是米家的

他说的应该是在照片上涂鸦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RGB灯珠配合米家mesh模块,基于蓝牙协议的,需要搭配蓝牙mesh网关才能用智能功能。独立使用只能 ...

彩灯改三颗电位器开关替代,没有模块能手动调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彩灯改三颗电位器开关替代,没有模块能手动调色。

用3组pwm调光模块也可以。

网友:
什么都智能化,还是不如非智能耐用了

网友:
普通小夜灯不用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