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随身wifi电池仓

楼主(2025-03-14):
手头有个海尔的随身wifi棒子,就在某多多入手了这一款随身wifi充电仓,价格31元,标称电池容量10000mAh,额定容量6000mAh。

背面生产厂家信息、规格、型号、3C标等,这一款号称是经过3C认证的。

拆开里面是两并的18650电池和一个主板。

主板正面,一个充放电一体芯片IP5306,带电量指示电路,带按键控制,充电电流自适应调整。锂电池保护是用的XB4908外围元件只有2个,很简洁。

主板背面;4个led组成的电量指示。

充放电芯片型号

电池保护芯片型号

用0.57A恒流放电确认额定容量,放出来只有3400多mAh,远低于标称的6000mAh,容量虚标严重。市售的18650电池最大容量也才3500mAh,他这2节18650换算下来最多7000mAh,标10000mAh明显虚标。

花点时间把整个电路画出来,电路未经过实际打板验证,谨慎使用。

网友:
不错的电池仓!

网友:
5306的通用型的,好多电池仓都是这个方案。稳定的很

网友:
随身WIFI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目前一直是用手机开热点,手机电池容量大一些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