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完全拆解varta高功率21700锂离子电池

楼主(2025-03-14):
偶然得到几节varta v4drive高功率21700锂离子电池样品,有一节失效了,拆开看看。
V21700HD-25,这个型号被用于2024款Porsche 911 T-Hybrid,实测放电电流40/52A。作为对比新能安ampace的jp40 21700放电电流为37/46A。

拆开顶部

网友A:
既拆就拆彻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拆就拆彻底呀

拆到这闻到有些气味,健康重要,没继续下去。
月初v4drive刚被保时捷从varta买下改名v4smart。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B:
注意别着了

网友:
不完全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到这闻到有些气味,健康重要,没继续下去。
月初v4drive刚被保时捷从varta买下改名v4smart。里面是这样 ...

能放电这么大电流应该是全极耳结构的吧?

网友:
里面气味难闻

网友C:
还德国的那,有市场吗?

网友D:
”实测放电电流40/52A“ 一节电池有这么大电流??厉害

网友E:
还有人敢拆锂电池的,小心为妙。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F:
能比较一下就好了,比18650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人敢拆锂电池的,小心为妙。

放电到0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比较一下就好了,比18650大多少?

就是D21*L700和D18*L6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测放电电流40/52A“ 一节电池有这么大电流??厉害

这个型号可能是迄今第二大电流,第一高倍率的21700动力电池。
里面电解液我分析不了,卷绕结构和一般电池差不多也没必要拆,关键的极耳结构图片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德国的那,有市场吗?

能查的到的好像只有保时捷911混动装车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别着了

谢谢,放电到0才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安全

谢谢,放电到0才动手

网友:
还以为是拆后,重新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