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女同事皇冠老货三头燃气灶并提出疑问

楼主(2025-03-14):
    自从上次修好那个蒸蛋器和养生壶,女同事又再推出艰巨的任务给我,一个老货皇冠牌三头燃气灶,分火器都是全铜,面板包括螺丝真正不锈钢,用了有十年吧,照样亮澄澄的一点不输现在高档燃气灶。只是有个小问题,,中间的小灶打不着火。

     都知道燃气灶维修不难拆非常难,这个灶头一次没拆过,油泥非常厚,水盘螺丝不是目前主流8号六角可以拆的。可能是6个左右吧。非常难拆,螺丝又多,除了水盘四个,里面分火器底下还有三个平头螺丝,一个炉头七个螺丝,试拧一下拧不动,两个大炉头可拆两个大螺母,剩下两个任我天生神力也奈不了分毫,征得主人同意破拆,霸王钻头伺候,除了第一个难度稍高,其余三个轻松拿下,中间小灶头也有一个拧不动,破拆了事,历时1小时总算把螺母全部卸下,再来三个旋钮盖也是非常难拔,一字撞批头两边撬,又是WD40喷,总算把三个开关钮拧下。
    反复测试确定是中间小灶的点火针烧裂了一角,有轻微火花始终无法点燃灶头,又是扩孔又是钻把新的卡式点火针装上,以为万事大吉,盖上分火器,火盖拧开旋钮。。 有火花,声音也很正常,依旧无法点燃炉头,,又怀疑是中间的总成太久锈蚀了。重新把总成拆开,顶针,总成,微动都里里外用酒精清洗,锈迹斑斑已经搽干净,再加点缝纫机油,装好拧开旋钮,丝滑流畅,扣上依旧只看火花硬是打不着。微动用万用表测,用手触碰触点,非常灵敏没有黏连,松手即闭合,轻按触点压片即听见打火哒哒声。电池用表测量1.48V .也属于正常,两边炉头都能打着火, 目前只能怀疑是管路风门出可能堵死。之前有调试过风门,无果。
   目前只能怀疑管路风门会不会有虫之类。。也曾经试过把左边大炉头的点火针与中间小灶点火针对调测,结果发现两边都无法打火,目前只剩下点火器无换,总感觉点火器故障按理不会有火花打出来而且很响。 风门后面的燃烧仓即炉头固定螺丝又都锈蚀了。要拆开风门检查又得破拆,目前只能请大家支招。。 究竟那里出了问题。。。没招了。如果是风门堵晒那只能再度破拆底座螺丝,以便检查风门喷嘴

网友:
差评,女同事呢?

二○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分火盘高低调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高低调节

网友:
用打火机点下,看下有没气到。

网友:
有坛内高手们指导,应该可以修好了

网友:
两块钱,长嘴打火机,简单实用。

楼主:
  通过大量查阅,大体知道是阀体靠左边的电磁阀不行了。无法送气,导致无论如何折腾,就是只有火花无法点火,这老货很难在配货,即使把电磁阀拆除不要直通,感应针等于废掉,用户使用环境比较差,到处放满杂物,一旦熄火不会断火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没有换到新阀体的话基本没戏了。。

楼主:
    难怪每次打火都听不见送气的声音,而两边大灶头通气就有明显的送气声音

网友:
是上门维修吗

网友:
真羡慕你们都有修女做朋友,看不上神父吗

网友:
这个用料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每次打火都听不见送气的声音,而两边大灶头通气就有明显的送气声音
...

是不是有蟑螂进去了?

网友:
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是不是有蟑螂进去了?
谢谢分享,高低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每次打火都听不见送气的声音,而两边大灶头通气就有明显的送气声音
...

先用打火机看能不能点燃,点不燃就是气不出来,我家燃气灶一边也是这样,先不管了,只用另一边。

网友:
气路呗,找个纸条(安全不烧手毛)点燃再打火引燃就知道了

网友:
好详细的帖子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天然气的话,就不用折腾了,现在燃气公司的人每年上门年检,会查看灶具使用时间,国标8年强制报废

网友:
看炉头像是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