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路由器加个散热

楼主(2025-03-14):
路由器wta541 cpu是ip5018是个大火炉,夏天马上到了估计温度会更高,干脆加个风扇降温。

材料:12v风扇一个(坏电动车充电器上拆)温控开关一个(成本1.3元)旧电阻一个67欧
看图片
添加电阻是为了降低风噪,降低风扇转速。温控选择50°常开点。温控参数+ -5°。
上电测试运行,风噪较低符合要求。

网友:
建议考虑不要风扇,加大散热片被动散热, 一旦加了风扇,那灰尘不是一般化的多。

网友:
如果风扇5V能转,就不用电阻降速了。我是用12V的机箱风扇,接路由器的USB口5V能转,一点声音都没有

网友:
多数电脑散热风扇接5V能转,我嫌电脑CPU风扇吵,接USB上,用好几年了。

网友:
简单粗暴啊

连颗mos也没有

网友:
路由器夏天确实热

网友:
会有灰尘,再一个可能会有干扰。。 换硅脂,加纯铜散热片会好

网友:
50的不行,要60或65的,不然天热启动就不停,50的这种开关启动后复位温度只有30多点。

网友:
现在说热就热了,的确得提前考虑散热问题,加装电风扇比较方便实用。

网友:
用5V的应该转速不高

网友:
加不加有什么区别??

网友:
据说路由器散热不好影响网速,会断流。加个风扇解决问题。

网友:
感觉加大散热片好,净音,无尘。

网友:
还是加一个比较好,老化也会慢一点

网友:
挺好,也一直想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