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 充电器54.6V改58.4V 需要改哪个电阻?

楼主(2025-03-14):
请大神指点

楼主:
是不是这个

网友:
在小板上,你这拍的图片不行啊,小板图片呢,光耦输入脚明显通过电阻到小板上了,有可能小板上有自带的调压电位器呢

网友:
看主控,找主控的反馈脚上的光耦和431上的电阻

网友:
应该在小板上

网友:
你看下我发的帖子,我以前在坛友的帮助下改造过一个

网友:
看样子有点难,改电源也需要一点基础常识。

网友:
改电源也需要一点基础常识,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384X系列

网友:
找到TL431的R端,再查找它与输出端之间接入的电阻,一般为2--3个电阻串联,将其中一个的阻值改变到合适的值即可。

网友:
主要2个问题,一个是输出电压,二个是转灯电压。

网友:
借用类似图

网友:
注意没有,48V充电器基本上都是用的63V电容,是不是有点低了

楼主:
这两种图是不是清楚些

网友:
431R端上的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种图是不是清楚些

你的图呢?

网友:
请问有没有QW3862的48V锂电池充电器的电路图

网友:
这是单片机控制的,最好不要改。

网友:
你这是要改成16串的铁锂电池充电吧

网友:
发这样的图一般很难给你正确答案的,一般充电器都是用比较器恒流恒压控制,没有电路图回答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