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7dfk烂片,尝试抢救

楼主(2025-03-14):
   几年前,买坏固态开卡玩有点上头了,又一次花160在咸鱼上买了3个120G坏盘,卖家图里是金士顿,不确定是否正品,结果到手是3个板子,外壳都没了,还是山寨的,46xt加7dfk黑片,很奇怪3个都无法开卡修复,仔细看了下发货地,竟然是本地的!而且是个开电脑维修店的,哎呀当时心都凉了,才明白是吃到闷亏了。这些人很会写描述,装的很小白,到现在咸鱼上卖坏固态的更是越来越多装小白的,小小白的我再也不敢碰咸鱼的类似玩意儿。

   最近心情极差,被工作上的事搞的抑郁了,越是把事情放心上做越是容易焦虑,于是找东西拆着玩修着玩,搞这个烂固态倒很合适,费时间,重复动作,简单不费脑子开好不断电跑圈是通过的只要断电就出隐藏的坏块
   这玩意儿症状是坏块超多,开卡后无法正常用,要么丢文件要么掉盘,跑圈都是大面积红的。RDT也不行,参考新增坏块也不行,现在想了个办法,降低容量开,在自定义容量那里把扇区数改成合适的数字,上面选auto,开卡完成后断电再插上,分区格式化,跑圈设置为单次,不立即校验,写满后拔下断电,停几分钟再插上校验,这时候就会出现更多坏块,断电后才显现的坏块也会揪出来。循环以上动作,并用开卡软件观察新增坏块和备用块数量,现在128G容量自定义为100G,备用块有654xx个,循环跑圈新增坏块有300以上了,但是已有很大改善,看看最后能不能抢救过来,实在不行拆了做u盘了

最新进展,听坛友建议,直接拆除一面,保留了ce0那一面,拆之前先选择ce0开成60G,跑圈校验全绿,再吹掉主控反面的4个闪存,已经能正常用了,先前跑圈的数据,经过高温仍然校验正确,虽然鸡肋点,拷点电影和连续剧插电视上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数据无价啊

网友A:
别试了,没用的,你这样只是用备用块,修好也容易炸的,现在只能把颗粒拆了,看看哪个坏块多,然后凑一对,坏块少的,装成64G,有本论坛坛友就是这样干的,帖我找不到了,都是TSOP封装的大黑片,反正他就是把坏块多的挑出来拆掉,开卡就能用了,放一阵子数据校验通过的那种

网友:
这种芯片就不折腾了吧,弄好也不敢用

网友:
这种盘弄好了也不能用,数据安全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试了,没用的,你这样只是用备用块,修好也容易炸的,现在只能把颗粒拆了,看看哪个坏块多,然后凑一对, ...

确实是这样,折腾太费时间,还是剔除坏块多的更合适

网友B:
买二手盘直接TB,叠加一些红包到手60g十多块,120G二十多块钱,都是好盘,拆盲盒比咸鱼好玩多了
我买十多块盘也没花上160,几块主控和F都还行的留下玩,其他挂咸鱼又出掉了

网友:
别太在意,玩儿呗

网友:
芯片还能用,可以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二手盘直接TB,叠加一些红包到手60g十多块,120G二十多块钱,都是好盘,拆盲盒比咸鱼好玩多了
我买十多块 ...

还是你会玩

网友C:
这报废颗粒装到2258xt主控板上开slc倒是绝对呱呱叫。估计ecc在10左右,,2258XT开7dfk的软件以前我发布的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折腾太费时间,还是剔除坏块多的更合适

拆下来,坏块多的颗粒直接上芯邦,接着压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报废颗粒装到2258xt主控板上开slc倒是绝对呱呱叫。估计ecc在10左右,,2258XT开7dfk的软件以前我发布的有 ...

有机会试试看,可惜我没有材料,工具也太少了,还得再买,似乎不值得再投资。拆下的片子还是tsop的,开成slc估计容量只有20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坏块多的颗粒直接上芯邦,接着压榨

啊对对对,接着压榨,专门拷剧放电视上看,让我充会员那是一万个不愿意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试了,没用的,你这样只是用备用块,修好也容易炸的,现在只能把颗粒拆了,看看哪个坏块多,然后凑一对, ...

你的建议很对!我已拆除不稳定的一面,开成一半容量继续磨,拆下的随便挑一片上芯邦2199,低格只能出12G,确实坏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