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焊台十五年第五次搬家

楼主(2025-03-15):
DIY版T12焊台我是2011年才知道的
买工厂淘汰发热芯已经十来块,
价格谈不上白菜
而且自己不会打板,
只是买控制板,
选电源盒子组装
从616控制板+飞虎电源
到54X控制板+防水盒
前后做过了四个版本T12焊台
中间还走过国产936的弯路。

最近买吹尘枪入坑大艺A3电池

就找合适的取电壳子,改一台外出使用T12

1.3D打印电池取电座焊台,SHL适配8838面板,
2.A3座充倒过来用,嫌体积太大,空间浪费严重,充放电电极位置不一样,还得改电极片。
3.电池取电座+防水盒拼接,一体性差,丑
4. 公模电池包转移动电源的,五元包邮,体积合适,还带开关,

改装很简单,
拆掉板子,
壳子两个USB输出孔:
一个装旋钮
一个装焊在54X控制板上的90度XH座插烙铁

开一个方孔露出54控制板的数码管

顶部原来有两个两个孔,
一个孔热熔胶堵上,
另一个等5525DC插座到货后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静电烙铁?

我不确定电池供电会不会在T12头部有静电或漏电,就没设计接地插座,等版友解答

网友B:
有用电池才行的需要?

网友:
静电还是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电池才行的需要?

自己给插座线头烫锡时,拉闸,嫌锡锅太浪费,就用烙铁了,而且T12升温回温都快效率更高

网友:
牛,我也是差不多同一时间了解到T12,当时很火的一分钱控制板,616控制板,不过我现在已经换成高频了

网友C:
电池包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包多少钱呢?

从南通厂家那随便买的店退二手电池包,
每个人收到的可能不一样,
我这个运气还不错
10颗1500的动力电芯,用了闲鱼红包

网友:
看着就趁手

网友:
人靠衣装马靠鞍,越换越漂亮。

网友:
我一个616的白菜用了好多年了。电池供电挺方便的

网友D:
移动性也不差就是简陋了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电池供电会不会在T12头部有静电或漏电,就没设计接地插座,等版友解答 ...

应该有,我用T12焊坏过MOS管、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我用T12焊坏过MOS管、蜂鸣器

问题是身体静电还是烙铁静电

网友F:
10节电池 充满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节电池 充满能用多久?

我是业余玩家,偶尔拿出来听个响,测不到电池使用时间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移动性也不差就是简陋了点

这玩意用16A插座有点大材小用了,不过设计思想确实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