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摆弄300w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2025-03-15):
- [ ] 海鲜市场贪便宜60块买的所谓全新未用的300w正弦逆变器12v,刚拿到手就觉得不对劲,摇起来咣当咣当响,立刻警觉,不能乱通电,打开一看,H桥滤波电感掉了,我的天,这得多大的冲击力才会掉。

- [ ] 瞧这边缘固定的底座都冲弯了,漆也撞掉了,但是吧,我看快递纸箱挺正常的,没有破损和形变,所以我怀疑这个逆变器在发货打包前就猛烈摔过。

- [ ] 把电感焊回去,再仔细检查了整个板子的其他元件和焊脚,应该没有松动或者掉脚的,通电正常工作,不亏,忘了拍照,前级是两个55v110A的3205管子推挽,按照0.2倍参数来算,可以持续带22A电流,200多瓦持续功率没问题,后级H桥是四个20N60管,600v20A这余量妥妥的。前级大电流线路我都焊了铜条进一步降低电阻。

- [ ] 考虑到这玩意儿小功率,M6接线柱不好用,我还是喜欢4mm香蕉插头插座,方便好用,纯铜镀镍的插座,带20A一点问题都没有,内部导线直接焊上,降低接触电阻。反正12v逆变器也别指望带太大功率,功率大了电流高,带带200w左右差不多了,比如风扇,插电智能燃气热水器,油烟机,电脑,电热毯,功率大的我用60v逆变器。

- [ ] 前级驱动板,不认识是什么驱动芯片,仔细看感觉像是磨了后自己印的字,能用在廉价逆变器上,小作坊企业最流行的估计就是SG3525,顶上还有个蜂鸣器和点动按钮,不敢去按它,可能是故障复位?或者一键爆炸。

- [ ] 后级正弦驱动板看着比较正规,应该是通用型驱动板,自带隔离电源,应该可以用给12/24/36/48/60/72v等,节约研发成本嘛,或者不用研发,直接买别人的就对了。spwm芯片磨了字,两个H桥驱动芯片ID7S625,驱动电流最大2.5A,估计该驱动板顶上写的1500PM,就是指该驱动板能带的最大1500w功率的机器,顶上也有个按钮,或许也是复位。

- [ ] 机器内部全貌,电路板实际上非常小巧,巴掌大点,外壳打肿脸充胖子了

- [ ] 有个问题吧,就是这个后级滤波电容是不是太小了,就47uf,感觉有点对不起300w的功率,想加点电容,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坏处,以前给一些DC-DC直流升压模块输出多加两个滤波电容,结果电压升的非常高,输出电容全鼓包了,模块也烧了。

- [ ] 对于电源的优化,我其他的不会,只会加电容,一言不合就加电容,给它塞满

结束,谢谢

网友:
快递太暴力了

网友A:
最后一图电容加的不错!我一看就学会了!
楼主的技术不错,快递纸箱没破,里面瘪成那样,可以找卖家的。我估计这个是卖家买的,买回来快递搞坏了,已经找了快递或者卖家的卖家索赔过了,闲置一个就挂闲鱼了

网友B:
楼主这个电源优化方式学习了,就是加的电容方式怎么固定需要探讨一下

网友:
我还有一个2000w的闲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电容加的不错!我一看就学会了!
楼主的技术不错,快递纸箱没破,里面瘪成那样,可以找卖家的。我 ...

那个卖家是专门卖逆变器的,主页里全是各种逆变器,我估计就是坏的,给我便宜大甩卖,因为我把掉电感的照片发给他,人家二话不说直接让退,还不要我出运费,都不先质疑“是不是我拆坏的”,或者“私自拆机不保修”之类的话,总的来说商家还是可以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源优化方式学习了,就是加的电容方式怎么固定需要探讨一下 ...

我只是在想该不该加,直接丢一把电容那是效果图,不要学哈

网友C:
电容加得有点满,盖子能盖上不

网友:
这不叫加电容,这是喂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加得有点满,盖子能盖上不

能盖上,空间还富裕

楼主:
严肃点各位老哥,就是这机器,47uf容量到底够不,有没有必要继续加电容

网友D:
学习了,直接换成10F的电容就行了,不需要加微法级别的,法拉电容带负载能力超强。

网友:
这质量,真也虚标

网友E:
逆变器也是虚标的重灾区

网友:
也想弄一个放车上用,又怕点烟器还不起。

网友:
47uf的电容肯定是不够的,至于加电容电压升高,和电源反馈的方式有关系,原边反馈和副边反馈。这个逆变器看看是什么反馈方式,如果不知道看,直接加到220uf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卖家是专门卖逆变器的,主页里全是各种逆变器,我估计就是坏的,给我便宜大甩卖,因为我把掉电感的照 ...

遇到这样的好卖家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直接换成10F的电容就行了,不需要加微法级别的,法拉电容带负载能力超强。 ...

法拉电容高频滤波能用嘛

网友:
以前在某东买有一个300W的,一直未有使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逆变器也是虚标的重灾区

一直都是虚标,国内行情就这样,消费者几乎全是都是外行,只会看壳子上写的字,你标的功率大,就能忽悠到更多人,反正买这个东西的基本不存在回头客,坏了就随便换一家,反正一个比一个假,像这个额定300w机器,壳子上写的600w峰值功率,标峰值功率的做法,这已经是很良心的了,也是大多数厂家的做法,起码能大致知道机器的真正功率。你看看拼夕夕上,好多小小的机器标个5000w,8000w,一问实际功率就300w,500w,那个“5000w”和“8000w”是型号,读作“5000达不溜”,这就是最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