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竹子音箱贴吸音棉

楼主(2025-03-15):
前几年做纯锗管功放试验玩,没有试验音箱就买了一对套件音箱,买的时候计划是买回来折腾加分频器与贴吸音棉,之所以买套件是,因为,早年在杂志上看到制作音箱的文章,就也想自己做一对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所以,才买的套件。

测自制OTL纯锗管音频功率放大器失真与瞬态响应: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8280-1-1.html

买来后也没有折腾,只是把里面的线换成镀银线,分频器与贴吸音棉没有加,分频器以后也不会加了,要不是箱体共振太大,吸音棉也不会贴。
这次贴完吸音棉后音箱使用率也不高(就是折腾功放才用),真的听音乐就会买成品。
曾经买了两次JBL的有源音箱,感觉一千多(4吋)与几千(6.5吋)的音箱效果也就那样,属于传说中的木耳朵吧听不出有多大区别,都没有怎么用就放小黄鱼卖了,浪费了大几千块。

啰嗦了这么多开始干活了
4吋的小音箱,商家说扬声器单元是90年代库存SONY的
音箱箱体是竹子的。
声音效果说实话感觉与JBL的没有听出多大差别,耳朵太木了,那些传说中的金耳朵,比仪器都厉害换个零件声音就听出有差别,是怎么练成的?只能说是天生的。
哎,扯远了。。。。。。。。。。。。。。

低头干活吧

接线柱质量太差,发黑了

扬声器印字是SONY,是否真假就无法辨别,或许是真的,又或许是SONY的不合格品流出到市场了。
不纠结这个,买来也就是折腾一下,完成一下心愿吧

买的这种带背胶的吸音棉,价格不便宜,是音箱价格的十分之一,音箱好像是270多,记不清了

画好线裁剪好

背胶纸不能全撕了贴,应该先撕三分之一贴,然后边贴边撕这样吸音棉贴上就不会偏移

最后贴后盖,把接线盒与倒向管拆下,吸音棉按后盖尺寸裁剪好,再画线掏孔

用硅胶加固一下倒向管

把吸音棉贴上

最后把扬声器线焊上,盖上后盖,折腾完毕

播放一段低频,箱体共振就没那么大了

增发二段人声与古琴

网友A:
吸音棉薄了点,有总比没有好!倒相孔在里面打胶就可以了,外面打胶就一个字:丑

网友:
我买了一副JBL的头戴耳机感觉声音也一般般。

网友B:
据说喇叭、音箱容积、吸音棉材料和用量等等都很讲究的,咱外行不懂。拆过几只迪波的999系列,都没有吸音棉

网友C:
这么搞真的是瞎折腾,这样一个音箱搞啥什么功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喇叭、音箱容积、吸音棉材料和用量等等都很讲究的,咱外行不懂。拆过几只迪波的999系列,都没有吸音棉 ...

是的,吸音棉不是越多越好,与箱体容积,与扬声器冲程尺寸等等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搞真的是瞎折腾,这样一个音箱搞啥什么功放啊?

不是为了音箱做功放,做功放也是玩不是为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音棉薄了点,有总比没有好!倒相孔在里面打胶就可以了,外面打胶就一个字:丑
...

溢出的胶即刻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溢出的胶即刻擦干净就好了

吸音棉的量,
需要靠耳力精確调整,
量多一分或少一分,
都无法还原自然声音.

网友:
我是苦于没有好音箱

网友:
这音乐够闷的

网友:
这个竹压板应该很不错

网友:
说是竹子弄不好会开裂,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D:
你的“铜”接线柱都起铁锈了。

楼主:
哦,这原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铜”接线柱都起铁锈了。

拆那品质正常

网友:
你的喇叭这么小,低音行不行啊?

网友:
听不到,但是看着就很厉害了,好漂亮,

网友:
书架音箱不应该测试这样子低音吧?高中音更重要。

网友:
竹子不适宜做音箱体材料的,共振与吸音棉关系不大,是腔体设计和腔体材料等的问题,吸音棉唯一作用是用来弥补腔体设计缺陷的和电路设计不良或是干扰等,过去的那些顶级音响都没有吸音棉一说;不过这玩意儿,也是见怪不怪了,现在运用吸音棉倒成了普识和常态,还成了产业链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