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我想问一下华为的强制刷机包是不是真的可以具备解账户锁的功能?

楼主(2025-03-15):
品 牌: HUAWEI华为 支持型号:华为 入网型号:xxx-xxx0 固件版本:xxx 支持解锁:支持解账户锁,谷歌锁,ID锁,指纹密码锁等 刷入方式:支持线刷 支持三键强制卡刷 教 程 就是把update.app放在内存卡按住音量+-开机键即可强制刷入

有没有网友测试过可行行?

网友A:
应该不行,可以试试U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可以试试UNa

这个是什么软件我不认识的

网友:
现在大部分应该都不可以

网友:
上次看到一个卖手机配件的,魅族16th什么都是好的说是有密码搞不了,卖170当个屏幕卖。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要是这样弄,华为不得报警啊

网友:
几乎不可能...

二○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网友:
搞不了,除非黑客破解。

网友B:
最多能屏蔽账户锁,也就是所谓的黑解,刷完不能升级系统,不能用云服务。
如果是多年前的手机,BL锁还没有盛行的时候,倒是可以先刷个第三方的REC,然后拿第三方的再刷第三方的刷机包,用第三方的固件来当正常机器用还是有可能的。
说话到这,我在想,以后的路由器厂家,会不会也跟着手机厂家学坏了,给引导加锁,让你不能自己刷类似BREED之类的第三方引导,进而刷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多能屏蔽账户锁,也就是所谓的黑解,刷完不能升级系统,不能用云服务。
如果是多年前的手机,BL锁还没有 ...

不用问,肯定有这个可能,毕竟咱们是有”特色“的...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

网友:
试一下吧,坐等成功

网友:
我可以确定小米手机有很多解锁机,就是通过特殊的刷机包刷进有账号锁的机器,实现正常使用,那么理论上安卓手机都可以

网友:
刷机短接,用特殊的刷机软件才有可能实现,但收费

网友C:
华为麒麟处理器想刷入破解包需要解bl的,所以刷机是刷机,解锁是解锁,账户锁不能通过刷机解掉,账户是存储在服务器上的,只能通过刷入特定低版本固件,然后删除固件里对应的账户锁模块来达到解除账户锁的目的,但是升级系统完善固件后恢复出厂设置后账户锁会复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麒麟处理器想刷入破解包需要解bl的,所以刷机是刷机,解锁是解锁,账户锁不能通过刷机解掉,账户是存储 ...

前几年捡了一部P20某宝解锁30元钱,好像是屏蔽账户锁,然后登入自己账号,可是升级。。。

网友:
账户锁不是存在华为的服务器上的么?手机强刷就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