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充电器铅酸改磷酸铁锂方便吗

楼主(2025-03-15):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充电器铅酸改磷酸铁锂方便吗?
只是偶尔用一下,这个铅酸电池充电器留着也用不上了,大家看一下方便折腾吗。

网友:
改电压,必须去掉高恒压功能(高恒压:充电器通电用电吹风机做负载,会发现电压比恒流充电时高很多)。
铅酸充电器是三段式充电,第一阶段恒流,第二阶段高恒压,第三阶段低恒压浮充。

网友A:
只要输出电压一致 ,随便用,俺用五年了,没发现有什么异样!

网友:
价格板子,类似4056

网友:
买一个吧,便宜的,这个原理都不一样

网友:
铅酸改铁锂?不建议这样折腾。

网友:
具体参数不清楚,问题是电压不能超,电流不要太大,这样基本能用,要求高的还是买。

网友:
给锂电池装保护板合适

网友:
不难改,但是要懂电路分析才行

这改了还要测试,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简单,改个电阻,搞定

网友:
改取样分压电阻,适合磷酸铁锂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16串铁锂随便用,我都是拿48v60ah的充电器充16串铁锂,16串铁锂保护电压58.4相差甚少。再一个锂电池有保护板,充满自停,为了省电还加了一个市电充满自停插座

网友:
好像得动R26、27、28、29、D11,D11可能是管充满自停,增大R28、R29可降低电压,减小R26、R2x(如果是并联着的)可升高电压,具体看不太清自行分析。你可以把R27上边的电路划开,上边和R33上边之间接个500k可调电阻调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输出电压一致 ,随便用,俺用五年了,没发现有什么异样!

一样的操作,我48V三元锂,60V铁锂,都是用的原配铅酸电池充电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