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谷歌30W欧标PD充电头

楼主(2025-03-15):
这个谷歌30w充电器,是之前在充电头网看到这款。协议支持PD 非常适合苹果手机使用。
网上的材料插头是美标的,后来因为出国方便所以在拼多多买了欧标的,结果发现输出功率只有20w,速度也很慢。就怀疑买到假货了,发帖请大家看看

到货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包装,做工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整体外观,和美标的基本一致

仪表测试只有PD 20w,这里比较奇怪,我没有单独给仪表供电,直接插在充电头输出上就可以工作,很奇特。

PD协议多了12v少了15 20 和PPS 21V 和下面美标插头不一样

对比美标的信息

拆开看一下,结果里面比自己想的结构要简单

对比网上的拆解发现这个内部基本没有什么元器件,而且还有一条金属配重

板子上写的HH-

到这里,基本结束,如果有买这款30w充电器的,快去测测吧,也可能买到假货了

附一个正品拆开的内部样子

网友A:
很奇怪?   充电头直接给他供电了,
如果充电头没有插电,那确实奇怪

网友B:
为啥不买个转换头

网友:
买到假货了?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   充电头直接给他供电了,
如果充电头没有插电,那确实奇怪

PD充电头插电之后默认是不输出的,要电阻下拉后才有5v,或者cc线握手。

网友:
好粗的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   充电头直接给他供电了,
如果充电头没有插电,那确实奇怪

欧标这个插上测试仪就工作了,但是美标的或者其他的充电头插上测试仪,测试仪并不通电,需要另外给测试仪供电才可以启动检测。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标这个插上测试仪就工作了,但是美标的或者其他的充电头插上测试仪,测试仪并不通电,需要另外给测试仪 ...

那我也奇怪了,协议测试根本不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买个转换头

它需要的不是国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它需要的不是国标。

我意思是买个国标转美标

网友:
充电器还是选靠谱的

网友:
插角不友好,板子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买个国标转美标

一般来说,欧标的质量要比国标的好一些,不敢欺负老外,只能欺负自己人,哈哈哈哈

网友:
这样插头的现在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个头子国内现在不好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标这个插上测试仪就工作了,但是美标的或者其他的充电头插上测试仪,测试仪并不通电,需要另外给测试仪 ...

如果发货地是汕头汕尾揭阳东莞这几个大概率是仿货,这几个地方搞电源出名的

网友:
插头是不是铜的

网友:
电商专供的破解版,输出功率不达标。

网友:
有配重的100%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