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绿扬模拟示波器维修求助

楼主(2025-03-15):
绿扬的模拟示波器维修,目前的故障现象是没有办法调出基点,Y轴总是有一条线,然后正常测波形调节时间旋钮到20ms以上这个Y轴这个扫描线就会出来,20ms以下就消失了,了解了原理本来怀疑是Y轴偏转电路出问题了,但是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调节时间旋钮这个会消失。有没有大神能够帮忙解惑,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麻烦你把故障现象描述详细点,实在没办法想象你讲得内容,或者专业点的词汇。

网友:
模拟的可以顺藤摸瓜,我原来几本模拟示波器线路图已经卖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把故障现象描述详细点,实在没办法想象你讲得内容,或者专业点的词汇。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因为我这个接触也不就,故障现象我在网上查询了一下,专业描述应该是在调整时间旋钮到20ms以下时,屏幕上会出现纵向回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