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让人困惑的体感温度

楼主(2025-03-15):
家里壁挂炉供暖,室内温度控制在21度左右。

两个温度计检测室内温度,一个电子式,一个酒精式。检测结果显示温度误差不超过正负0.1度。

家里有除湿机,湿度控制在60%。

这个温度和湿度,整个冬天都很舒服。最近开春了,气温回升。感觉屋里太热,把壁挂炉调低,室内温度控制在20.5度刚合适。
然后这几天降温,又要把壁挂炉调高,室内温度提高一些才行,不然冷。

网上查了一下,体感温度和温度,湿度,光照,风速几个温度有关。

屋里湿度,光照,风速都是固定的,排除这三个因素后就只和温度有关了。

到这里我就困惑了,为什么室内温度、湿度、光照、风速固定的情况下室外气温高了,屋里就觉得热;室外气温低了屋里就觉得冷。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很好理解,人体适应温度过程挺长

网友:
扩寒能力越往后会降低

网友:
确实,你不能着急,慢慢来

网友:
和人自身也有关系,我开空调26度刚刚好,我哥就觉得热得很,要开到22-23度,这时候我又觉得冷

网友:
每天天气预报的体感温度我也是经常感到困惑,很多时候感觉不符。

网友:
开空调26度刚刚好

网友A:
湿度有相对和绝度之分,通常讲湿度一般指相对湿度。室内温度变化,相对湿度也会变化的。体感会一些不同,不晓得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湿度有相对和绝度之分,通常讲湿度一般指相对湿度。室内温度变化,相对湿度也会变化的。体感会一些不同,不 ...

常见的湿度计显示的都是相对湿度,而且楼主说了:家里有除湿机,室内湿度基本恒定在60%左右。

网友:
   都这样,人体对舒适温度的感知是门学问

网友:
理论上,在密封空间里,气温24度是人体不穿衣服时体感最舒服的温度...

网友:
和人自身也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跟房子保温性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