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为了让51单片机联网,自己设计了一个轻量的网络协议栈

楼主(2025-03-15):
一直想让单片机(尤其是51)联网,感觉这样很好玩。但是没有非常轻量的ip实现,而且本人不太想让单片机用ip网络(占地址)。于是设计了非常轻量的网络协议栈,称为zxdnet(简称znet)。他可以工作对mtu的最小要求是48字节,所以可以在很多链路上,例如串口和红外。他很适合爱好者用来玩,也可以用于学习网络原理。znet适用于构建完全私有的组织内网络而不是公共网络。
报文中所有字段都是大端序的。

znet和ip一样是采用分层架构的分组交换网络,数据包可以经过多个路由器转发后到达目的地。
首先介绍下znet的网络层协议zp的报头:

介绍下各字段:
BF(2bit):基本标志。前1bit表示目标地址类型,如果是0目标地址为普通地址,如果是1目标地址为组播地址(目前还没设计组播)。后1bit表示无错误标志,如果此位为1,在发生错误的时候就不会通过zcp协议回报错误(类似ip中的icmp错误回报)

Proto(4bit):上层协议号
        0: ZARP (ZXDNET 地址解析协议)
        1: ZCP (ZXDNET 控制协议)
        2: TUDP (简单用户数据报协议)
        3: UDP (用户数据报协议)
        4: TCP (传输控制协议)
        5: IPoZP (IP over ZP)
        6: RAW
        7-15: 用户自定义

Time To Live(8bit):TTL
        这个字段定义了数据报允许的最大跳数。发送方初始化这个值,每个路由节点在处理时将其减一。如果TTL在数据报到达目的地之前变为零,数据报会立即被丢弃。这个机制防止了无限路由循环。

Extra Flag(16bit):额外标志。用户自定义,一般用于qos。

Total Length (16bit):报文总长度(字节),包括网络层头(16字节)及其数据。

Header Checksum(16bit):首部校验和。
     仅对头部字段计算校验和。由于某些头部字段(例如生存时间)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改变,因此每个处理头部的节点都必须验证和重新计算这个校验和。
    校验和字段是头部中所有16位字的反码和的16位反码。在计算过程中,校验和字段本身被视为零。如果计算出的校验和为零,则以全1的形式传输。如果校验和字段本身为0,就跳过校验,这适用于可靠链路。

Source Address和Destination Address: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地址分配:
   Zxdnet使用32位地址空间,采用CIDR,分类如下:

   未指定/本地广播地址(0.0.0.0/32):
   位模式: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作为源:未初始化设备(例如,启动时的0.0.0.0)。
   作为目的地:有限广播(在子网之外不可路由)。

   回环地址(0.0.0.128/25):
   位模式: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1XXXXXXX。
   仅限于内部主机通信。

   NAT扩展地址(0.0.0.64/26):
   位模式: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1XXXXXX。
   仅限于本地地址扩展。
   NAT处理:典型的NAT中间盒有两个接口,一个连接到包含最多63个NAT设备的局域网(接口地址为0.0.0.64/26),另一个连接到全球网络(具有全局单播地址)。对于使用端口号的传输层协议,NAT设备将全局单播地址的端口号划分为几个段,每个段包含相同数量的端口。这些端口然后映射到每个设备的前几个端口号(从0开始)。中间盒本身将被分配第一个端口段。例如,对于一个总共有256个端口的传输层协议,NAT设备将这些端口划分为64个段,每个段包含4个端口。端口0-3由中间盒使用,端口4-7映射到第一个NAT设备的端口0-3,依此类推,端口252-255映射到第63个NAT设备的端口0-3。对于ZCP Echo和ZCP错误报告,中间盒充当代理。ZARP和IPoZP不支持NAT穿越。NAT嵌套不被支持。

   保留地址(0.0.0.1-0.0.0.63):
   位模式: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XXXXXX(XXXXXX!=000000)。
   这些地址不得分配给任何设备或用于数据报头。

   单播地址(所有非保留地址):
   分配给设备,全局可路由。
znet地址空间中只有256个为特殊用途,其他全部可以分配给设备。znet没有所谓“网络地址“,表示一个网络可以用第一个设备地址+子网前缀长度。znet也没有所谓”局域网广播地址“,只有一个不可跨网关的有限广播地址0.0.0.0。这样的设计十分简化,可以高效实现,节省地址。

zp协议不支持网络层分片,因为违反了网络层无连接原则,并且一些运输层不需要,占用了头部空间。

下面介绍一些运输层协议(上面提到的)。

  首先是zarp协议。他设计的很简洁。如果链路层目标地址是广播地址就是请求,是设备地址就是响应。

zcp协议用于控制和诊断网络本身。校验和算法与zp头的一致,但是涵盖zcp头和他的数据。zcp报文最大48字节(包括zp头)。zcp目前有2个作用:错误回报和回显。首先说下错误回报报文。

以下是errcode定义:

0 = 网络不可达。

1 = 主机不可达。

2 = 协议不可达。

3 = 端口不可达。

4 = 超出MTU。

5 = 生存时间在传输中超出。

6 = 数据丢失。

7 = 数据损坏。

8 = 链路拥塞。

9 = 显式拥塞通告。

10 = 不支持组播。

注意,如果是超出MTU,原始zp头里的校验和字段会被替换为mtu。

然后介绍下回显报文。

code=0就是回显请求,code=1就是回显响应。对方收到后改变code,重新计算校验和,然后发回报文, Identifier ,Sequence Number和Data不能改变。
data是用户数据,最大22字节。
znet支持跨nat ping。Source Host和 Destination Host就是为了跨nat ping。在正常情况下,当设备发送 echo 请求时,这两个字段都设置为 0。如果 NAT 设备向另一台设备发送 Echo 请求,则中间框会将 Source Host 字段设置为其标识符(与地址的低 6 位匹配),以便将 Echo 回复路由回 NAT 设备。如果设备想要向 NAT 设备发送 echo 请求,则必须将 Destination Host 字段设置为 NAT 设备的标识符,并将 echo 请求发送到中间盒。在将请求转发到目标 NAT 设备之前,中间框会自动将 Destination Host 字段设置为零。当目标 NAT 设备返回回声回复时,中间框将使用 NAT 设备的标识符重写该字段,并将响应转发回发起回声请求的设备。

最后介绍tudp协议。

这个报文头简单,无需过多讲解。校验和需要涵盖tudp头部和他的数据。tudp最大允许28字节的数据,从而可以在单片机上高效运行。

znet其余的设计以后补充。

znet主要用途是研究和学习,以及让单片机联网。znet目前还没有被实现,我会尽快实现他。欢迎大家一起探讨,研究,使用,提出修改意见!
本人是业余爱好者,znet可能有不完善之处,请大家尽管提出!
希望znet会发展的更好!
本人也会继续设计、实现znet。

网友A:
不知道51 外设够不够 操作以太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51 外设够不够 操作以太网模块

不一定需要以太网啊,串口或者红外也可以联网的

网友:
不乏牛b的人

网友B:
走tcp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tcp协议的?

可以走几乎任何链路层协议,串口,红外,蓝牙或者用tcp,udp搭桥都可以,可以用znet路由器在各种链路的网络中转发报文

网友C:
过了一下,是不是还得自己做若干 路由器(运行znet协议),才能支持 znet 多点组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了一下,是不是还得自己做若干 路由器(运行znet协议),才能支持 znet 多点组网? ...

是的,但是znet可以使用软路由,用普通电脑运行软件来实现基于udp/tcp搭桥和串口链路的znet
esp也可以用于制作znet软路由,相比电脑成本更低
znet可以直接在以太网上使用,和ip共享ethertype。znet在运输层实现arp所以不会冲突。并且只需要判断前2bit是否为0(znet前2bit永远为0而ip永远不为0)来判断协议类型。在这种环境中,可以把使用以太网的znet设备直接连接到交换机上,然后使用一台单口的路由器来执行组网(通过udp/tcp连接远程znet路由器),使得这些设备不占用ip地址,并且取得更高的灵活性

网友:
高端啊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D:
这个和lwip相比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lwip相比有什么不同

lwip是ip协议的一个实现,我是重新设计了一套网络协议栈。新的协议栈更适合嵌入式设备使用,并且自由度更高

网友E:
放着ModBus协议不用,而要自己发明轮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着ModBus协议不用,而要自己发明轮子?

拿来主义比较实用,也不用打击创新;  如果都这种想法, 也没后来的众多uip,lwip...

网友F:
第1个直觉的感觉,你发明这个znet的协议是为了解决在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上实现联网的一个目的。
看了你这个znet协议的简介,感觉其中具体的一些实现机制和ip的实现很像,可以说是借鉴了他们的思路。
能不能简单扼要的说说你设计思想着重在哪些大刀阔斧的修改和优化?既能摒弃ip协议的臃肿而又不失灵活的身段?目标是瞄准哪些场景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1个直觉的感觉,你发明这个znet的协议是为了解决在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上实现联网的一个目的。
看了你这个zn ...

是参考了不少ip,例如分层寻址方式。但是对嵌入式设备进行了一些优化,例如使用ef字段让用户自定义qos处理。网络层分片对于嵌入式设备没有必要,这可以在上层完成。上层协议字段也被缩减来让它占用更小的空间。ne字段的加入让错误回报变成可由源设备选择的,避免无必要的错误回报包占用过多带宽。dat字段的加入使得组播保留地址不再需要,几乎无意义的网络地址和每个局域网单独的广播地址也被去除,使得地址空间更大。静态的nat处理使得极低开销的设备所占用地址可以被进一步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