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开关电源输出端电容并不是容值越大越好

楼主(2025-03-15):
5V4A的开关电源 输出端为什么用25V电容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67&fromuid=3042401
(出处: 数码之家)

这个帖子里的裸板电源,当时我觉得自带的输出25V 1000uf电容容值太小了,自作聪明并联了3颗16v 2200uf的,共计6600uf左右。实测都有6400uf,用着始终发现莫名其妙“短路保护”,就像是输出端什么地方有弱短路一样,时而保护时而又不保护,我一直以为是我这次买的C头有批次问题,有弱短路,因为我输出是10并联的C口,所以也没办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C口的问题,然后10个C口挨个挨个换成以前买的版本全换了个遍,昨天晚上依旧要“短路保护”,而且感觉电流一旦上2.5A一定掉电,我回忆好像这电流就从来没上过2.5A,但是卖家说实测能到5A的,这悬殊不可能这么大啊。。
然后我突然想起当时有个兄弟说了一句
滤波电容也不是越大越好吧,容量太大则有可能电路自激。”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自激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83&fromuid=3042401

今天一大早,早饭都没吃,拿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充电器裸板,自带的25V 1000uf,先确定以前换过电容的6600uf,确实电流一到2.5A一定掉电,用没换过电容的1000uf,轻松上3A+,然后我不死心,换单颗2200uf,依旧无法上2.5A。这下找到病因了,看来充电器自带出厂的电容,还不能轻易换容值大的。
就是这自激我不太了解,按道理输出的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是为什么大电流的时候会自激掉电呢?还是得请懂行的指点一二,谢谢。
还有,原来拆下来的25V 1000uf弄丢了 找不到了,25V规格的 我只有470uf,2200uf规格的,恰恰没得25V 1000uf的了,用16v 1000uf的固态电容能替代吧,我发现同规格的固态电容比普通电容体积小很多,这电源输出只有5V一种电压。

补充内容 (2025-3-17 13:28):
研究了两天,应该是开关电源自身设计有什么问题,换电容只是无意触发了什么,我对强电不太熟悉,找不到故障点。放弃治疗了,

网友:
本来只能吃一个馒头的你个整个满汉全席啊……

网友A:
电容在上电一瞬间电流非常大,几乎相当于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在上电一瞬间电流非常大,几乎相当于短路。

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问题并不是出自通电的那一瞬间,而是负载电流一旦高于2.5A就掉电,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电容改大了以后,负载电流变大会掉电。

网友:
估计是功率大了电源尖峰激增,谐波变大,电解电容对高频电压耐压会降低,表现为漏电流增大,甚至近似于导通状态。你可以试一下是不是上了2.5A以上时滤波电容发热,如果是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换高频电容会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问题并不是出自通电的那一瞬间,而是负载电流一旦高于2.5A就掉电,我就是不知道为什 ...

相对来说电容大理论的输出端内阻减小,而开关电源就是间断性给输出电容充电,输出电容持续给负载供电,而加大输出电容一定意义上会改变开关电源的电压取样而触发电流检测电路.
我也喜欢给电源叠滤波电容,楼主可以尝试在输出电容后增加成LC环路,就是前面不动输出正极串联一个47UH 0650电感后级再增加滤波电容做二次缓冲.

网友:
本来啊,自行车轮胎宽度是4厘米左右,你非要改成40厘米宽的汽车轮胎,那你还能骑得动吗,还能骑快吗;哈哈,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是一个冷笑话。

网友:
是不是电容太大了,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电容容量的问题,应该是品质或者类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电容容量的问题,应该是品质或者类型的问题

谢谢指点 但是同一个电源裸板,我用它自带的25v 1000uf电流就上得去3A多,同一个马上我把电容换16v 2200uf 电流就最多到2.4A,一到2.5A马上就掉电,必须得拔掉负载才能恢复,应该不是电容耐压不够吧,这电源输出只有5V。
我就是没搞懂什么原理。而且他出厂的输出电容是25V的,输出只有5V一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来说电容大理论的输出端内阻减小,而开关电源就是间断性给输出电容充电,输出电容持续给负载供电,而加 ...

多谢指点,我试试输出正极串联一个47uh的电感再加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容量太大,相对容量小的充电电流大,时间长,电路产生保护

网友D:
电解电容有高频电容,普通电容,是不是你换的电容esr太大,所以影响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有高频电容,普通电容,是不是你换的电容esr太大,所以影响输出电流 ...

换黑金刚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但是同一个电源裸板,我用它自带的25v 1000uf电流就上得去3A多,同一个马上我把电容换16v 2200u ...

我并没有说耐压问题,你看看我原话

你可以监测下电源消耗的功率,输出负载尽量选纯电阻负载进行测试。

只监测电流不一定准确

网友:
这好像是高压侧RC吸收元件坏了或小了,换了试试吧。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检查一下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检查一下过流保护电路

多谢指点,研究了2天,我也估计是开关电源自身 有问题,我替换的电容16v 2200uf 实测ESR 60毫欧+,他出厂的25V 1000uf都有100毫欧,我又替换了一个固态电容6.3v 1000uf的ESR只有10毫欧+,有一个可以,另一个就要保护,我感觉换电容只是无意触发了什么,开关电源自身就有问题,我对强电不太熟悉,找不到故障点,放弃治疗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