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DELL显示器的DDM(DDPM)软件使用DDC/CI协议在DP和HDMI上传输的区别求解

楼主(2025-03-15):
DELL显示器用户,在同一个显示器上插了DP(win的台式机)和HDMI(mac os)后面知道戴尔有DDM这个软件,可以在电脑端装APP设置显示器的亮度对比度啥的参数,关键能切换显示的输入源,比每次都去显示器上切换输入源方便

直到今天发现这个功能不知道是在DP线和HDMI线上的传输信号有区别还是什么,在DP信号上我是加了毕亚兹的3口信号切换器(用于笔记本和台式机两个信号的输入切换)切换的时候并不影响电脑端APP对显示器的识别,但是后面在HDMI信号上我加了一个绿联的一分二信号分配器(把mac OS的HDMI信号分到两个显示器同时显示)今天想到win10系统把信号从DP切换到HDMI后在MAC OS端想要切回来就只有手动显示器上切换信号输入源,官网搜了一下原来DELL的DDM也有MAC OS版的APP名字叫DDPM,这样就可以自由切换DP和HDMI信号了

问题来了,刚开始MAC的HDMI信号我是加了绿联的信号分配器的,MAC装好软件后死活识别不到显示器,还纳闷儿是不是这个DDC/CI协议只能在DP视频线上传输?还是说因为绿联的分配器把协议给隔离了?于是我就试着把MAC主机的视频线和其中一台显示器的信号线对接,这下MAC就识别到显示器了。。。。。

DDC/CI这个功能应该有点小众吧,HDMI分配器怎么解决隔离协议的问题,一般产品也不会宣传这个点,为啥DP就没问题,求解

楼主:
后来想想是不是分配器这种东西的原理上就决定了不能实现双向通讯?切换器是实现一对一的通道切换,分配器是一个分成两个信号,从通讯角度来说肯定是实现了PC这里的信号同时发给显示器,这时候两个显示器同时把通讯内容返给同一个HDMI通道可能从原理上就不支持了吧,毕竟分配器上台式机或者笔记本都是通过两个DP分别送到两个显示器的(需要显卡的输出口支持)可能DDC/CI 这个东西不支持一个通道管理两个显示器吧

楼主:
经过尝试,把分配器换成信号切换器(双向的)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