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昭阳E46笔记本BIOS,那一项是关闭自检?

楼主(2025-03-15):
笔记每次启动在现Logo过后,会有一阵短促的滴滴滴滴报警声,但几秒报警声.停后,都能成功启动进入桌面。排除了内存问题。现在想关闭bios自检,试一下。但不知在那一项关闭。

网友:
搜一下提示音的意思,再找解决方案...

二○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网友:
BIOS自检关不了,所有电脑都一样,但可关闭其中某些选项,这个要看下对应品牌的说明书。

网友:
估计是有虚连的接口,拆装一遍

网友:
风扇不转了,还能开机大概率就是风扇!

网友:
这种响声大概率关不了,BIOS里没相应选项。

网友A:
自检是系统自带的,在COMS的参数中没有关闭自检的选项

网友B:
检查一下风扇正常不

网友:
自检关不了,只能缩小范围,我记得好像有个快速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风扇正常不

风扇转的,刚开机温度也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检是系统自带的,在COMS的参数中没有关闭自检的选项

有的说速启动,跳过自检,实际也一个意是。

楼主:
问题找到了,求一个解决方案。是我光驱位改了固态硬盘。接光驱位硬盘时logo停留时间久,过后不滳滴声。去掉光驱位硬盘,启动顺溜,并无滴滴滴。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求一个解决方案。是我光驱位改了固态硬盘。接光驱位硬盘时logo停留时间久,过后不滳滴声。去掉 ...

有什么方法保留光驱位硬盘,又启动顺利。

网友:
自检怎么可能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转的,刚开机温度也不高啊

风扇老化启动卡,刚开机风扇启动时的速度太慢甚至启动不了,后面才启动正常。但自检已经检查到了。

网友:
这个电脑新买的时候有没有嘀嘀报警声,如果是新出现的,那就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你说清楚是几声,是长还是短。

网友(2025-10-14):
试试关闭O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