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C3165和AC8260,哪个好一些?

楼主(2025-03-15):
仓库弄个台式机打印领料单,不好通网线,现在手边有两个无线网卡,AC3165和AC8260,哪个性能更好一些?
很少关注无线网卡,不太了解。

网友:
我认为是AC8260

网友:
硬件在,都试验下就知道

网友:
8260好,867m,3165是433m

网友:
AC8260不用问

网友:
3开头的是单天线的

网友A:
是不是默认数字大的型号好些?!

网友:
8260是千兆的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默认数字大的型号好些?!

佳能单反反数字小了好!哈哈哈

网友:
理论上AC8260更好,但还要综合接口兼容 驱动等等来考虑

网友:
3165都达不到1200M,7260 7265 8260 8265都是1200M的,区别好像就是蓝牙版本不断提升而已!我用过7260和7265,感觉都不太好用,最后换了AX210才安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