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泡功率因数

楼主(2025-03-15):
测了不同的led灯泡,镇流后电阻降压因数最高能到1,有恒流板的只有0.58,也有0.9的,为啥有恒流板的比不过电阻限流的?

网友:
感性,容性,不会是1的。

网友:
全大楼都是LED照明的时候,谐波干扰会很厉害,然后变压器拉不到满载。。。

网友:
因为你的功率表是玩具

网友:
差点连功率因数都忘了。

网友:
强迫症可以试试老灯泡,哈哈哈!肯定是1

网友:
替升功率因数代价比较大,再加上无可视频闪等

网友:
这个不奇怪,功率因数为1,肯定就是纯电阻电路,而恒流源在设计时就没有考虑功率因数,LED灯的恒流源电路中与开关电源电路一样都是采用了电感及电容的配合工作实现的。,电感与电容作为非线性元件,会增加电源负荷,降低功率因数,选用高质量元件可提升效率。其次,非线性负载产生谐波电流,影响功率因数,滤波电路与谐波抑制器的应用能减少这种影响。

楼主:
AI给的答案

网友:
好像变配电室里有专门的补偿电容柜

网友A:
前两天刚看到一个电工的视频,说是,某个商场全部使用LED灯,结果三相电的零线电流接近1000A了。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刚看到一个电工的视频,说是,某个商场全部使用LED灯,结果三相电的零线电流接近1000A了。不知道怎么 ...

三相严重不平衡了吧

网友:
led灯泡功率因数受驱动主控芯片影响,厂家设计的。

网友:
受成本的影响,led灯泡功率因数偏低,如果钱到位了,功率因数自然就上去了。

网友:
好像功率因数对个人用户没什么意义,所以大家也不在意

网友:
家用电器家庭用户一般不太注意功率因数吧,是不是与自己的电费关系不大。

网友:
检测LED灯泡的功率因数有何意义?

网友:
电阻限流功率因素虽然高,但电阻本身也消耗功率,实际效率是最低的。

网友:
功率因数为1,肯定就是纯电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相严重不平衡了吧

不是,不平衡是电压先出问题,它这个好像是什么三次谐波叠加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