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失败的制作-----TI官方版EV2400 Pro EVM接口板,没有之一

楼主(2025-03-15):
起先做了一个本坛开源的简易版,也是“失败”电脑可以识别到板子,就是读不到电池数据。

不甘心参照TI官方EV2400 EVM接口板手册给出的原理图复制制作出来的也是始终读不出电池数据。
真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

元件都是来自TB,没办法只有TB能凑齐所有元件,撇开价格不讲,
找渠道商买,一种IC只买一两个都不好意思开口,人家也懒得搭理你,结论业余玩只能用TB别无它处。
就是TB光元件成本就200多了,渠道商的话起码得翻倍,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失败无语了吧!

依据TI官方EV2400 EVM接口板手册绘制的原理图
手册有坑,不小心就掉坑里,PCB与原理图不是同一版本,最重要的是BOM表有些IC封装不对

制作PCB,做了三次第一做的疏忽有一处GND没有不通,第二次做的U8 TPS 2113APWR封装不对,这个坑是TI与IC售卖商共同挖的。
TI的BOM表U8的封装写的是SO8,售卖商商品页面写的封装是MSOP8,画板我就按MSOP8的封装画的,
等到焊板子时发现怎么焊不上,IC好像比PCB上的焊盘大,仔细看才发现管脚对不上,
这封装太小眼神不好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清。IC售卖商实际发货的IC封装是TSSOP的,
心想那就再买MSOP8封装的吧,可是找遍TB也没有MSOP8封装的,都是TSSOP,
没办法找来TPS 2113APWR TI官方PDF才知道这个IC只有TSSOP这一种封装。
然后,去找IC售卖商要求他们赔偿制板板材费20元,这要求不过分吧?是他们把售卖的IC封装搞错,误导我把PCB封装画错。

这个10-QFN封装的U4,5,6  ST2329AQTR最难焊,大小比0603还小,R19 0603。
没有热风枪眼神不好就别想焊了。没有显微镜我也是连蒙带猜焊上的

焊前它旁边不耐高温的元件需贴上高温金手指胶带保护,以免被热风熔化了

最后做城的样子

连电池就弹出这个报错

网友A:
貌似一不小心又能成为精华。

网友:
为啥用黑板子,眼神不好更难搞了!

网友B:
够复杂的DIY,失败是总会发生的,但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C:
简易版的也可以正常用的,不会是你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D:
这个报错说明软件已经识别到2400了,电池保护板损坏或接线错误,当然不排除2400 io接口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复杂的DIY,失败是总会发生的,但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个失败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易版的也可以正常用的,不会是你电池的问题吧

电池没有问题没拆过的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报错说明软件已经识别到2400了,电池保护板损坏或接线错误,当然不排除2400 io接口电路有问题。另外用 ...

电池保护绝对是没有问题正常使用中的,我也是怀疑接口可能有问题,用玩具示波器测接口貌似又有信号,等什么时候兴趣来了用是的的测测,5529  20块一片觉得不是翻新的,渠道商的价格也就2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一不小心又能成为精华。

失败之作能成精华也是一种鼓励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保护绝对是没有问题正常使用中的,我也是怀疑接口可能有问题,用玩具示波器测接口貌似又有信号,等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保护绝对是没有问题正常使用中的,我也是怀疑接口可能有问题,用 ...

多谢大婶!后面我仔细看下另一片没焊5529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没有问题没拆过的正常使用的

不接ev2400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池数据接口SCA    SDL  上有没有3.3伏电压,有些保护板数据引脚省了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ev2400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池数据接口SCA    SDL  上有没有3.3伏电压,有些保护板数据引脚省了上拉电 ...

没有电压,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压,0V

sca  sdl  和地有没有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a  sdl  和地有没有3.3V

对地对正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