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请问jms583适合当开卡器和移动硬盘的固件分别是什么啊?

楼主(2025-03-15):
手头有两块不同的板子,一个连空盘能认,一个就不行,估计是固件问题,想升级一下,不知道用什么固件比较合适

网友:
评论区反馈这个可以开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292-1-1.html

网友A:
开卡不能有UASP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不能有UASP功能

我几个固件都试了一下,除了有些固件不短接连jm的升级工具都认不到以外,没发现什么区别,现在用的是2.0.14吧,带uasp,不影响开卡和sor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