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8单片机控制开关机求助

楼主(2025-03-15):
刚接触单片机,求助师傅指点一下,图中单片机控制开关机,蓝牙连接,模式转换,都在一个触控开关上,长按是开关机,短按模式转换。请问这个触控开关接哪两个脚呢?

网友:
要实现开关机可能还需要外接电路的,要不然关机不断电

网友:
既然是单片机,只要写程序,那只脚都可以吧(可以外部中断的)

网友:
任选一个IO脚,内部上拉,轻触开关一端接地,按下为低,动作;不按上拉为高,待命。

网友:
问题都说不明白,师傅们看来真是嫌弃啊。

网友:
不能重映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