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小牛GOVA F2转把,治标不治本地解决一下140故障

楼主(2025-03-15):
这辆小牛GOVA F2中配版(电池容量20AH)是去年6月份从同事手里以500块钱收回来的,车子是他丈母娘用的(真正的女生一手自用),说是有时停半路上就不走了,开关几次电门锁后才能再次起动,所以想换车,这辆不想要了,500块连电池一起卖给我玩。

我接手后开了一段时间,发现确实偶尔会出问题,停在路口等红灯,等到变绿灯的时候想起步它就不走了,仪表报故障码140,有时也报故障10,开关几次电门锁后故障码又消失了,也能走了,等下次不知什么时候停红灯时又会出现,很是恼火。当时广州街头的红绿灯下经常能看到一名中年男子不断地开关钥匙的忙碌身影,那就是我。

当时我上网查了一下,说故障140指的是转把故障,有时也会报故障10(电机堵转),是小牛车系的通病,几个月就得换一次转把。连组合开关一起的转把总成太贵了几十块钱一个,买不起,所以我就买了几个霍尔回来换。

霍尔型号49E(不知道小牛原装是不是这个型号,反正网上人家说这个型号能用)

换上后确实故障就再没出现过,可是,9个月后的今天,140故障再次出现。为节省时间,这次我咬咬牙买了个总成回来,打算直接换总成,然后换下来旧的转把总成拿回家换霍尔,换好霍尔后备用,等下次再坏再换。好,下面开拆:第一步肯定是断电---关掉空开。

然后需要拆掉前脸,总共有4颗十字螺丝,拆掉,用PH2的批头可以全车通拆

拆掉4颗螺丝后,站在车头,面对车子前脸,双手使出大力金刚掌往自己的方向一拍,前脸就打开了

前脸拿掉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线束,其中蓝色箭头所指就是转把霍尔的插头,红色箭头所指就是组合开关的插头

把霍尔插头拔下,红箭头指的是5V供电正极,黑箭头指的是GND,绿箭头指的是霍尔返回给控制器的信号

插上万用表,再跑到后面去打开空开,打开电门锁,看看控制器供过来的5V电压正不正常

接近5.1V,正常

再次关掉电门锁,关掉空开,把霍尔和组合开关的插头都拔下

剪掉捆绑线束的扎带

撕开防水罩的摩术贴

打下这2个螺丝

取下右前转向灯

拆掉组合开关的硅胶防水套(这个是我自己加装的)

慢慢地一圈一圈地解下这根线束整理带

抽出转把霍尔和组合开关的线束

卸下固定组合开关的3颗螺丝

卸右上角这颗螺丝的时候这里会干涉,可能需要拆掉前刹把

3颗螺丝也是不一样长的,蓝色所指上面2颗是短的,红色所指的下面一颗是长的

卸下组合开关和转把总成

组合开关后盖上有个定位销

作用是卡住龙头上这个洞,没有它的话一拧油门整个组合开关会跟着转动

我的这个定位销断掉了,车买回来的时候就断了的,后来我用胶粘回去继续用,这回又断了

拿回去再粘吧,唉

接下来拿出新的转把总成装回去,再以倒序一步步扎好线束,装回前脸

新的组合开关总成装转向灯的这2个螺丝孔是没有攻牙的,我只好直接用螺丝来给它硬攻,没带电批下楼,只有一把手动螺丝刀,拧得我手好酸

打开电源,没有故障码

再出去试骑了一圈,也没有报故障码,好了,上回用了9个月,不知道这回能挺几个月

旧转把拿回家,给它供个5.1V电,看看霍尔输出正常不正常,估计是没问题的

起始位置霍尔输出在0.8V左右,正常

转把拧到底,4.2V左右,也正常

但人家小牛就是这么奇葩,换一个转把就管几个月,反正得不断地换、换、换,看看我上次换上去的霍尔,好好的,不知道怎么的就是不行。

好!全文完!

网友A:
裸装龙头就是简单。。哪像我那个车头,要拆一堆东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车去年淋了一场大雨,转把进水,把电量指示和霍尔都腐蚀了,我清理干净后滴上wd40,再把进水的地方封好,后面又淋过几场大雨再没坏

网友B:
500块还是可以的,
这边二手小牛一千起

网友C:
前几天卷帘门遥控没反应,试了两个遥控器都不行,换新电池也不行。以为接收端坏了,正琢磨怎么找梯子准备哪些工具,
我又新作一个遥控器试试又好用了。难道以前两个遥控器衰减了?

网友D:
也修过这个毛病,发现是霍尔脱焊了。之前电池也坏过一次保修期内给换了。
小牛的骑乘感确实不错,但是电池和转把的问题太闹心了,下次不会再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装龙头就是简单。。哪像我那个车头,要拆一堆东西。。

就是为了方便换转把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块还是可以的,
这边二手小牛一千起

给原车主500,后来因为要去过户,需要拆掉它原来的2个儿童座椅,装回脚踏之类的拆拆装装的活儿,我和他家隔的又远,只好让他去找车店拆装,花了180。然后到了过户上称时还是TM超重了1公斤还是2公斤,原来是中撑忘拆了(这车出厂只有边撑没有中撑的),只好又当场找一个黄牛租了块小电瓶过称,又花80。这车到我手总共花了7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卷帘门遥控没反应,试了两个遥控器都不行,换新电池也不行。以为接收端坏了,正琢磨怎么找梯子准备哪 ...

你这是回错帖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修过这个毛病,发现是霍尔脱焊了。之前电池也坏过一次保修期内给换了。
小牛的骑乘感确实不错,但是电池 ...

确实,小牛用料确实比我另外一辆杂牌车好,骑起来也舒服些,我骑另一辆车去我丈母娘家,20公里,骑得我腰酸背疼的。奈何这辆小牛电池太小,20AH,经过3年使用可能也衰减了,充满电只能骑28公里的样子,换块新电池2000块,有点舍不得。

网友E:
买车便宜,直接上大容量锂电池
跑得更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回错帖子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故障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车便宜,直接上大容量锂电池
跑得更远

一个40A电池价格在2000左右,舍不得呀,再坚持坚持吧。

网友F:
检查一下霍尔的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一下霍尔的偏置电流

这个要怎么检查哟?拆下来后用可调电源供电时它是3.5mA左右,如果要检查在车上的电流那不是要串个电流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怎么检查哟?拆下来后用可调电源供电时它是3.5mA左右,如果要检查在车上的电流那不是要串个电流表 ...

它是直接接在5V上边吗?如果是那就不用测了,那就可能是转把上的环形磁铁退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它是直接接在5V上边吗?如果是那就不用测了,那就可能是转把上的环形磁铁退磁了。 ...

是的,直接接在控制器出来的5V上。其实我也特想知道车子出故障时霍尔的供电电压和输出电压之类的数据,看看它出故障时霍尔的供电电压和输出电压是不是乱跳的,不过这个比较难检测,要串个表把它引到外面能看到的地方,然后我骑着车去兜风,兜到什么时候故障出现了才能看到,这不太现实啊。

网友:
小牛电动车还有这通病,避坑了。

网友G:
我的狗娃40跑了2万多了,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狗娃40跑了2万多了,一切正常。

我这辆才四千多公里,转把修了2回,电池也不咋的了,不知道和他以前的用车习惯有没有关系,听他说以前接送小孩一两公里,每天回家就怼上充电,估计是电池长期保持满电导致衰减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