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1000元左右的投影仪,应该注意哪些,或帮推荐一下

楼主(2025-03-15):
刚刚我媳妇让我送她一个投影仪当作礼物,主要用于手机投屏追个剧、看个电影什么的。

打算投到卧室墙上,主要是晚上看,这样估计对亮度要求就低了,但是对噪音要求就高了。
以前一直没有关注过这方面,所以希望网友帮助推荐一下,价格就是1000左右或者更便宜一些。

网友:
我用的大眼橙CID还行

网友:
老实说意义不大...

二○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网友A:
还是买个电视机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个电视机算了。

眼睛近视,还不想戴眼镜,所以想要一个非常大的屏幕,对画质要求低,所以想买投影仪。

网友B:
1000来块,买新的只能买到一些单LCD的机子,相对来说推荐大眼橙的C1高亮版,在LCD机里算是T1级别的了。或者闲鱼淘极米坚果的二手DLP机子,比如极米Z6X这种,偶尔1000块还能淘到Z8X这种尖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0来块,买新的只能买到一些单LCD的机子,相对来说推荐大眼橙的C1高亮版,在LCD机里算是T1级别的了。或者 ...

买二手的灯泡机,便宜友划算,比如奥图码,丽讯等,价格600左右就有了。不过要外置视频盒子,还得看是长焦还是短焦,其实有几款都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眼睛近视,还不想戴眼镜,所以想要一个非常大的屏幕,对画质要求低,所以想买投影仪。 ...

告诉你,一样需戴眼镜

网友E:
投影机芯片分为几种技术:

单LCD(俗称幻灯机)

DLP,3LCD,LCOS,3DLP。

其中:3DLP过于高端,二手的没有2-3万是搞不定的,新的都十几万。

一千元左右,新的:只有LCD(幻灯机)但是我强烈不推荐这玩意,故障率,效果,都是垫底的。

如果一千元左右买二手,还有的选。能选DLP,3LCD,和少部分LCOS机型。这几种,效果都还是不错的。首选DLP

你这个价格,二手,也只能买到汞灯机,LED就算了,亮度低,激光,你这价格够不着。

如果卧室看,你是打到前面还是天花板,如果是前面,啥都省事,如果是天花板:1,投影机支架不好找,得自己想办法。2,要超短焦(那种鱼眼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投影机芯片分为几种技术:

单LCD(俗称幻灯机)

谢谢,介绍的非常详细,打算以前面的墙为幕布。我一直认为投影的效果同电视相比差很多,不如买个大屏电视放在卧室。但是老婆坚持要买投影,反正她对画质也没有什么要求,估计就是看个剧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二手的灯泡机,便宜友划算,比如奥图码,丽讯等,价格600左右就有了。不过要外置视频盒子,还得看是长 ...

灯泡机挑选的点就多了,屏幕比例要挑,分辨率也要挑,千把块的二手极米坚果,这些都不用考虑,就那几个型号买对就行了

网友:
买个SONY的SX-631超短焦,几百元钱,爽死你,大白天无压力

网友:
当贝 SMART 1 稍微超出楼主的预算,观看效果还是不错,楼主可以去看看,现在国补后1500左右。

网友:
moto z play手机配上投影模块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买了一个小明xxx投影仪,国补后一千多,晚上看个电影、电视剧的还是不错。

网友F(2025-05-14):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买了一个小明xxx投影仪,国补后一千多,晚上看个电影、电视剧的还是不错。 ...

期待你的测评啊哈,看看实际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一样需戴眼镜

就算还是戴眼镜后,眼球也是往两米三外墙壁聚焦啊,比怼着三十厘米处小屏死盯轻松。

网友:
1.别买
2.别买
3.听话,别几把买

------------买后---------
1.片源没有或好差
2.插电脑
3.换灯泡
4.风扇有噪音
5.画面不够细腻
6.设备发热,室温变高(房间小)

7.占地儿

网友:
前年买了哈趣k1,挺好的,现在京造有个几百块的,同事买了也不错,说实话现在千把块的除了亮度,其他也不比10年前万元级的差,自动校准什么都有,色彩也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你的测评啊哈,看看实际效果

我主要是当作投影仪使用,插个U盘看电影,可以安装其他APP,但是我暂时没有安装。我老婆是手机投屏追剧。总体来讲还是挺满意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有风扇的噪音,优点就是屏幕大,我是直接投在白墙上,晚上看电影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