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修复中发现的诡异状况,大神来解释一下!!!

楼主(2025-03-15):
有个玉米灯,一半灯珠不亮了,没事干就来试试修复,结果发现这些灯珠比较特别,单个20V左右才能点亮,没替换的,就想着把坏的短路修复吧,就把图中被蓝色标记的灯珠给短路了。

仔细看图,我应该还没老眼昏花到看错电路吧?确实是短路了这蓝色标记的灯珠。

但是偏偏,通电发现,短路的这个灯珠亮了,不亮的是旁边那个。

这从何解释?

大神们给指点一下呢?!!!

网友:
确实是诡异。

网友:
测量阻值便知蹊跷。

网友:
灯珠直射的led灯千万别用,非常非常伤眼睛,扩散的灯罩要大一些才好。

网友:
应该是短路不对

网友:
可能不只是6串

网友:
6颗灯珠像是并联的。

网友:
可能短接不良,有电阻……

网友:
没什么诡异的事情,非要说是诡异;7楼的看出来啦,6个灯珠是并联的,你刮出铜箔来,顺着线路看看,确认一下吧。

网友:
6只灯珠并联?都短路了,还能亮?难道不诡异吗?

网友:
你的万用表没电阻档呀

网友:
有高压灯珠,工作电压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