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仿牧田173起子机的正当转开关线有会改的吗

楼主(2025-03-15):
就是这个起子机,波动正反转的方向和大部分是反的,每次用它都要想一想,哪位大佬知道改动哪几根排线能反过来,一张是开关端的照片,另一张是控制板端的,是同一个根线

网友A:
这个正反转还能反? 出厂就是反的?

网友B:
把无刷电机两根相线调一下,就是你想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反转还能反? 出厂就是反的?

对,出厂的波动开关和大多数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无刷电机两根相线调一下,就是你想要的了

老大你这是拨云见雾,我就没想到这,但是是哪两根,我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无刷电机两根相线调一下,就是你想要的了

这个应该是三根相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三根相线吧?

对呀,三相啊,对调其中的任意两根就可以实现反转。

网友D:
电机线圈到大主板之间连接有三根很粗的线,焊下其中两根,交换位置再焊上。

网友E:
是调换霍尔反馈线吧,若有的话。

网友:
主控连电机的三条相线,任意两条对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三相啊,对调其中的任意两根就可以实现反转。

拆开懵逼了,感谢大佬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线圈到大主板之间连接有三根很粗的线,焊下其中两根,交换位置再焊上。 ...

谢谢大佬,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调换霍尔反馈线吧,若有的话。

便宜货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开懵逼了,感谢大佬们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F:
同款的路过  别人用不习惯我的

网友G:
交换任意2线换向,和三相电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款的路过  别人用不习惯我的

自己干活不耽误事吗,开关反着耽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换任意2线换向,和三相电机一样

谢谢,说的够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干活不耽误事吗,开关反着耽误事,

买了2年多了吧

我是很习惯啦  就是在去用人家的有点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2年多了吧

我是很习惯啦  就是在去用人家的有点不习惯

我的电钻扳手和别人的电钻都是正常的,这个开关反着,尤其钉子需要退一下再进的时候,结果打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