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日置4282,福禄克289,正点原子DM40C的DCV5/6V挡线性测试

楼主(2025-03-15):
只测试线性,精度好坏不影响。
这里面有个误差和四舍五入问题,比如说测量1V是0.9998V,5V不一定就是4.9990V,因为0.9998V它可能并不是差0.0002V,有可能是0.00024V,或者0.00018V,显示差两个字,是分辨率四舍五入的结果。这样即便线性完美的话,5V误差可能也不是4.9990V了。

从测试结果来看,这几个表线性都还是不错的。

网友:
好表真多啊

网友:
DM40C 仍需努力,线性的确不及 FLUKE 和 HIOKI。

网友:
看起来正点原子这个表的规格确实不错。不过我测试的289与289C表现刚好相反,我测试289的线性稍好一点点,所以当时留下自用的是289。这样看起来这个线性可能是个体差异了

楼主:
优利德UT61E+的2.2V和22V挡位线性测试,大部分测量值尾数会跳,稳定几秒钟闪跳一下。

网友:
优利德的尾数基本都会跳,稳不下来!当年买的UT61E+就是这个原因退货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点原子,如果能出一款常规的表可能会更火

网友:
还是 论坛的详细些,哔哩哔哩那边你发的没论坛 详细。我也终于想起我的密码了之前买的一块表没上论坛看,踩坑了。pcb上机械旋钮触点走线被旋钮上的铜触点磨断了,一查是 通病

网友A:
V2.1更新日志(2025-03-24):
1,万用表增加蓝牙功能(目前仅支持安卓版本,IOS版本开发中),请务必参考手册使用!
2,万用表修复换挡导致电阻测量错误的bug;
3,万用表修复某些情况大电容不能测量的bug;
4,万用表修复某些情况趋势图显示错误的bug;
5,示波器AUTO功能某些异常情况修复;
6,修复某些情况触摸异常bug;
7,支持JPG格式开机LOGO,分辨率480*320,名称logo.jpg;
8,修改开机方式为 短按电源键开机;
9,优化充电时进度条的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2.1更新日志(2025-03-24):
1,万用表增加蓝牙功能(目前仅支持安卓版本,IOS版本开发中),请务必参考手 ...

就想知道降价了没有?现在性价比低了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想知道降价了没有?现在性价比低了点儿~

没降价,性价比不低了,想要性价比,100以内的比较合适。

网友:
每次都要看到你的交直流稳压源,是怎样制作的?

网友:
要给楼主点赞,万用表评测的专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利德UT61E+的2.2V和22V挡位线性测试,大部分测量值尾数会跳,稳定几秒钟闪跳一下。 ...

我的妈呀,这太骚气了,居然可以串联,

网友(2025-04-17):
我看了你这几次,我的没有你的精度高,

网友:
我觉得不能拿ut61e+主要是不是一个价格的同价位ut61e+没的说ut117c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