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昭阳E46笔记本光驱位改固态盘后问题

楼主(2025-03-15):
能正常读写,开机也能启动成功,但停留logo画面稍久,并画面过后有滴滴报警声。求解。
是不是硬盘托架也分档次,有的兼容性好,有的不兼容会有问题。

网友A:
单固态启动有这样问题吗?

网友B:
如果要光驱位做系统盘,据说要改bios,有的还要刷新板bios。
我改过几个,都是原机械硬盘改固态,然后光驱位做副盘用。

网友C:
托架只是连一下线, 这种一般都是BIOS问题, 升级一下BIOS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SSD安装到主板硬盘接口上,单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光驱位做系统盘,据说要改bios,有的还要刷新板bios。
我改过几个,都是原机械硬盘改固态,然后光驱 ...

不做系统盘,但是面多原来装过的系统没有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托架只是连一下线, 这种一般都是BIOS问题, 升级一下BIOS

应该有电路吧,旁边还有个兼容开关,但我试了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固态启动有这样问题吗?

除去光驱位这个一切正常

网友:
以前我的一个台式机,买了一个120G的固态作为系统盘,后面挂了一个机械盘,刚开始还好好的,启动速度很快,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停留在开机logo的时间很长。最后把这个120G的固态从电脑上拿下来单独作为一个移动硬盘用了,系统又安装在机械盘上,这个开机停留在logo很长的故障消失了。

网友:
很老的机子好像是有这种兼容性问题

网友:
好像是有这种兼容性问题

网友D:
有些转接盒有个开关,可以试试。

楼主:
搞好了,把光驱里的固态硬盘格式化,开机不再滴滴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转接盒有个开关,可以试试。

这个试过,没有用

网友:
如果这样都不行就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