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 蒸立方 微波炉,热饭需要更长时间了

楼主(2025-03-15):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家人在他家用。

现在的情况是 热饭需要更长时间了。是哪出问题了???盘子里的饭 原本1-2分钟就热好了,现在要5-6分钟才热,还没有以前那么热。

网友A:
会不会是发热体部分损坏导致发热量不够

网友B:
还没用过这个蒸立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原理。何不拆开检查,拍照发个帖让大家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发热体部分损坏导致发热量不够

美的 蒸立方,是 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用过这个蒸立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原理。何不拆开检查,拍照发个帖让大家了解了解。 ...

是微波炉,是一亲戚家的。不是在我家这的,没法拆。等让送过来修的时候拆了拍照,肯送来的话,毕竟还不近,这个东西也不轻巧。

网友:
应该是老化了,可以直接换一个。

网友:
磁控管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高压电容容量减小也可能

网友:
先按8楼,还有一种可能是供电问题(比方类似于继电器触点不良)

网友:
让其买个功率计,十多元,看看工作时的功率消耗情况,就知道是机器问题,还是设置问题了

网友:
“蒸立方”好像是无转盘类型的,若如此可能底板中的“微波搅拌器”不动了,微波不能均匀加热,所以时间长热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