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捡了个手机信号放大器:蜂易达Genuinetek MF8518

楼主(2025-03-15):
一早上的,路过垃圾堆,瞄了眼,习惯了,哈哈,不过这次没白瞄,看到了一个黑盒子,左顾右盼了下,没人,于是拿下,也没心思在外面溜达了,于是回家开拆

旁边有天线接口

底部的铭牌,手机信号放大器

找了个电源插上开机,还能用

显示效果还行,蛮漂亮的

开拆,里面很简单

撬开一块屏蔽,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小零件,咱也不懂

漂亮的显示屏

好了,感觉没啥玩头,也没啥肉,放着吧

网友:
没玩过,信号放大器

网友A:
确定不是信号屏蔽器?

网友:
手机信号放大器,是不是电梯里用的。

网友:
一般没有,用在屏蔽太好的地方

网友:
没接天线开机?那功放有可能烧了

网友:
cdma基站没了,这个也就没用了

网友:
有辐射的吧,离远点

网友:
当料板吧...

二○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网友:
这是个正经的放大器

网友:
手机信号放大器

网友:
已经淘汰的频段

网友:
我们小区电梯里就没有信号

网友:
这玩意拆不出来什么东西,在地下室安装一个手机信号放大器还是有用的

网友:
有4路信号放大芯片组。给电梯,地下室等信号差的地方用。

网友:
显示屏看上去好高级的样子,上面的数字是不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
改造一下,做一个现代版的李侠。

网友:
不知道干啥用的,显示屏上的数字会变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信号屏蔽器?

不像屏蔽器,有输入输出和增益。

网友:
数字看起来不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