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频闪欧司朗台灯

楼主(2025-03-15):
上到一会儿led灯开始频闪,过一下又好了,不知是不是芯片坏了,问一下大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怀疑是电源的问题,监测一下,空载多少V,带载多少V
然后想问个问题,哪里说它是欧司朗?
再者,这个电路板你动过烙铁了吗?这个C1贴片电容是动过手脚的吗?还是本身就这么黑?

网友:
是不是因为输入电源不稳定,比如电压电流波动大,长期运行,供电模块不太行了?

网友:
不会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查出问题在哪里了吗?

网友:
欧司朗台灯

网友:
多半是电源问题。

网友:
OSRAM是欧司朗吗?

网友:
典型的电容 失效故障,开始不行,通电久了,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电容

网友:
那个电容容量小了

网友:
换个新电容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LED频闪的,换掉就好了

网友:
大部分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芯片组起振电容失效,换电源不管用的话,再换电容试试。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很有可能是高压直流滤波电容容量变小的缘故

网友:
会不会有灯珠不良

网友:
一个台灯用的同款电源,坏掉了,直接用12v2A电源成功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电源的问题,监测一下,空载多少V,带载多少V
然后想问个问题,哪里说它是欧司朗?
再者,这个电路 ...

图三,OSRAM欧司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