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弄个小砂轮方便磨东西

楼主(2025-03-15):
这几天比较闲,弄个小砂轮来方便磨东西,配件基本都是红包撸的
直接上图
正面

背面,找了个不知道什么设备的废底座,很重,这样磨的时候不怕它跑

里面一个12V的电源板供电,热熔胶粘上,再盖一个塑料盖,因为底座是铁的,
怕胶脱落掉到底座里短路

电源板是7块钱一斤淘的,不包好坏,到手8块,两块好的,其它都有问题,练手修好了,但有一块叫得很大声,不敢用

挑这个12V的来用,其它有些是15V的,有些24V的,这个最合适

背面来一张

试了下,磨个小东西还不错。

网友A:
动力轴同心度如何?

网友:
电源功率小点

不会超过12V2A

网友:
也搞过12v的895电机,,,,

结论:小应用,12v可以,想有点力,建议24v的

网友B:
中间轴是不是可以做砂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轴同心度如何?

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轴是不是可以做砂带机

这种不行吧,容易跑偏

网友C:
电机多大功率的,那么小的电源板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多大功率的,那么小的电源板能行吗

这个功率很小的

网友D:
打磨同步咯应该反着用提高转速吧

网友:
薅羊毛做点东西挺香的

网友E:
要注意安全啊!这种夹头一般都是锥柄连接的,侧向受力很容易松脱,万一松动连同砂轮甩出去就是大杀器啊!

网友:
最好弄个用21V工具电池的,可以方便拿到屋外面去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磨同步咯应该反着用提高转速吧

还有这种讲究?先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注意安全啊!这种夹头一般都是锥柄连接的,侧向受力很容易松脱,万一松动连同砂轮甩出去就是大杀器啊!{: ...

这个夹头螺纹连接的,速度也不快,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夹头螺纹连接的,速度也不快,应该问题不大

加个防护罩要安全很多,砂轮机都标配有防护罩的,安全第一啊!

网友:
加调速,控制线速度

网友:
电机两边轴都伸出来了,可以这边一个砂轮机,那边一个砂带机。

网友:
砂轮机啊,纠结的玩意,转速低吧,看似安全,实际上容易“啃”砂轮,砂轮磨耗也大,打磨也费力,效果也差。
转速高吧,动平衡不好搞定,还怕崩片危险,但是哩,打磨效果好,砂轮损耗也小,省劲儿。
自己做吧,整的傻大憨粗,价格还不低,买吧,兜里空空如也,并且差的看不上,好的着实买不起。不弄吧,又不方便,弄一个来吧,又担心给不懂行市的搁上瞎胡搞,弄坏了东西都是小事,就怕出点事故,到时候再赔个底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