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锋PIONEER XR-P340组合音响烧保险管维修求助

楼主(2025-03-15):
先锋PIONEER XR-P340组合音响,从VIDEO/AUX IN音源输入口输入VCD机播放的MP3信号后,两个保险管中的一个立刻烧断。更换保险管,只要一通电,还是那个位置的保险管立刻烧断。把鼠笼功放的输入排线拆下后通电,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功放管击穿导致的?

网友:
没图不好说

楼主:
MP3信号是从左上VIDEO输入的

楼主:
再补充几张图

网友:
烧保险肯定有故障的了,,,极少情况是保险丝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