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电动车控制器移植到别的车上请教?

楼主(2025-03-15):
市场上九号电动车控制器升级换下来的很多,某鱼有好多,小弟突然有个想法!能不能改动一下里面让它能变成万能通用的控制器,这个可是个小财路!!!有大神改装成功的吗?

网友A:
那得连电机一起移直

网友B:
我几年前就买了个准备改自己车上用,启动不了拆mos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几年前就买了个准备改自己车上用,启动不了拆mos管用了

大佬!把mos拆了,控制器不就报废了吗?难道九号控制器只能用里面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连电机一起移直

这种模块控制器质量是真好,就是只能用在同款的车上,安装到另一个车上就不能用!!

网友C:
早就想换掉我车上的控制器了,你看,欠压41.5V,这么高!每次充满电只能跑不到30公里,奈何不知道接口定义。

网友D:
我也有一个,正等着用呢,这么说还通信协议的?九号车最值钱的是它的中控用485通信的吧。请有经验的网友出来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正等着用呢,这么说还通信协议的?九号车最值钱的是它的中控用485通信的吧。请有经验的网友出 ...

九号电动车控制器我有三个,做工确实好!都是摸鱼买的20一个,但是只有一个能万能通用!另外两个用万用表测阻值和电压都一样就是电机不东,我分析有智能控制需要通讯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想换掉我车上的控制器了,你看,欠压41.5V,这么高!每次充满电只能跑不到30公里,奈何不知道接口定义 ...

九号电动车控制器要是能改成傻瓜式万能通用的控制器我估计一定有市场!

网友E:
这么容易的话,大把人去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容易的话,大把人去做了

有难度是肯定的,

网友(2025-08-23):
如果普通车可以用的话价格早上天了,有通讯协议,没有配套中控和仪表不会跑

网友:
现在电动车都有通讯了?厉害了。以前只知道高档的汽车才有CAN通讯

网友:
哪位单片机高手能够解析通信协议,制作控制板或许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