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CX连接线制作分享

楼主(2025-03-15):
很多小型化示波器,信号发生器受限于体积限制,厂家使用的是MCX小尺寸接口,该接口和传统BNC或SMA接口不通用。成品线材较贵,也不一定连接牢固可靠。

楼主把MCX连接线制作过程发帖分享,希望对大家有用。

线材使用的是日本进口RG-174射频线。

MCX端子剥线长度:外皮切割9mm,同轴芯切割2mm,屏蔽线拆散,向后翻。

烙铁温度320C°,1.5秒内完成上锡,不要长时间加热线头。

焊接好插针效果。插针较小,可以利用镊子尾端夹住插针,也可以用专用夹具夹住,方便焊接。
焊接时间控制到2秒内。

插针完全插入MCX内部

压接前务必测量线芯和外壳之间绝缘,无误后方可压接

压线钳压接:屏蔽层可螺旋状缠绕在MCX端子尾端,钢管旋转套入屏蔽层,用压接钳0.128口压实,建议多换几个面反复压接几次,提高压接牢固度。

尾端上锡:该步可以不做,因焊接温度和焊接时间要求极高,把控不好就会把端子烫坏。

套上热缩管,加热成型。

和设备连接效果。

BNC to MCX

最终成品效果。

楼主:
这是市电通过差分探头后测量的波形,左侧万用表是直接测量市电电压。

网友:
买个转接头或者转接线,不才几块钱吗?

网友:
又来大作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视频里建议过厂家随机配个转接头,有可能厂家没注意。厂家的袖珍示波器附带的测试线就送转接头。

网友:
自己动手做的不懒啊。

网友A:
我试了线材不好不行,超过5厘米,波形就畸变,没办法做了这样一个转接头,买的那个BNC转MCX插不到底

网友B:
DIY的乐趣就在于此这个体积搞个标准插座也不难呐,也不知道人家当初怎么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IY的乐趣就在于此这个体积搞个标准插座也不难呐,也不知道人家当初怎么想的。 ...

搞不了的,外凸肯定不行,影响整体外观,内埋,里面空间不太够了,而且厚度不合适。除非改模具稍微扩大点尺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不了的,外凸肯定不行,影响整体外观,内埋,里面空间不太够了,而且厚度不合适。除非改模具稍微扩大点 ...

我是说当初设计的时候,内部的组件空间既然已知,特别是厚度,为啥就不考虑一下标准插座啊,又不是根据盒子才做的电路板,当然现在也只是唠叨一下而已,现在这个样子不可能去大改了,除非另开型号~~~我也挺看好这个表,就是不喜欢这个插口。

网友D:
制作起来还真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起来还真有点难度

为了展示制作过程,图片拍得比较详细,制作一个头子要不了5分钟,很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当初设计的时候,内部的组件空间既然已知,特别是厚度,为啥就不考虑一下标准插座啊,又不是根据盒 ...

接口我倒是觉得也还行吧 这种接口看上去跟外形比较协调一些,换成BNC反而有点不搭。一个转接头几块钱的事。他家的迷你示波器也是这种接口,但是,示波器给配了转接头,这个示波表没有配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线材不好不行,超过5厘米,波形就畸变,没办法做了这样一个转接头,买的那个BNC转MCX插不到底 ...

一定要用高带宽射频线,一是阻抗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另一个是要考虑带宽问题。普通同轴电缆不能胜任。

网友:
正点示波器线材包里带了两个转接头。

网友:
人家要用网分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