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UMPToolV7200量产识别不到flash,是否闪存坏了

楼主(2025-03-16):
如图,是否闪存坏了?

网友:
大概是2199不支持,闪存id没乱

网友:
多换几个工具版本试试。

网友A:
版本问题,新版本是有该颗粒的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问题,新版本是有该颗粒的支持的

兄弟,求一下软件,早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