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你有这样东拼西凑组成的电烙铁“套装”吗?

楼主(2025-03-16):
前些天东西没到齐没拍照,但是心情挺踊跃,于是先发了个贴(有注明等东西到齐更新图片)。不知道是没有图片的缘故还是发错版面没能与诸位见面,今天攒齐图片,换个地方,正式于各位见个面。

首先是大猪脚,配了个简易铁片支架

接着是另一个袖珍支架,送了个小海绵,说实话我全部还不知道怎么用,只是试了一下,发热的速度还可以

再就是在不同店铺拍的几个不同的烙铁头

这两个都是特尖,拍重复了

这个是最小的马蹄

这是1.2的扁头

其实还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套装,连主机自带的一共才五个头,其中两个还重复了,不过我估计自己除了自带的其它的不太用得上

最后之作,

网友A:
还以为是所有的零件都是东拼西凑的呢 烙铁头都是备件

网友B:
尖头和刀头都没有中马蹄好用

网友C:
烙铁头不需要太多,用惯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啊,这种烙铁头非常便宜的。一两块钱一个,用的最多的还是大刀和小刀。大刀小刀大马蹄和尖头这4样足够应付99%的场合。

网友E:
这个头子搭配这种烙铁可能不耐用

网友F:
一看就这就知道,新人入坑喽!

网友:
一看就是24k的纯菜鸡
烙铁头粗大的才好用,恒温调温的才好用,并且低压供电的还可以避免漏电,静电也小。

网友G:
我JBC的弯尖,为什么尖头部就是挂不满锡呢,一化锡,全跑到尖的后面去了。大家也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JBC的弯尖,为什么尖头部就是挂不满锡呢,一化锡,全跑到尖的后面去了。大家也是这样吗??{:030: ...

大多是质量问题,把尖头不上锡地方剪掉就可以了,我用刀头的,镀层不好了,有爬锡观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尖头和刀头都没有中马蹄好用

之前不知道呀,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所有的零件都是东拼西凑的呢 烙铁头都是备件

那个太专业了,咱还整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不需要太多,用惯了一个就可以了。

嗯嗯,主要是有红包,就几分几毛的,所以就凑几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这种烙铁头非常便宜的。一两块钱一个,用的最多的还是大刀和小刀。大刀小刀大马蹄和尖头这4样足够 ...

您和三楼大哥说的不太一样,看来每个人的使用场景有所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头子搭配这种烙铁可能不耐用

嗯,应该是,不过我一年也用不了几回,将就着能对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凑的不错

让您见笑啦,主要是没花什么钱,瞎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这就知道,新人入坑喽!

我这也是逼不得已啊,扔了怪浪费,就想看看能不能修,这一涉及到修,就难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尖头和刀头都没有中马蹄好用

指正我觉得尖头非常难用,换了刀头舒服多了...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JBC的弯尖,为什么尖头部就是挂不满锡呢,一化锡,全跑到尖的后面去了。大家也是这样吗??{:030: ...

我用嫖的华秋的尖头跟你一样,所以换刀头了...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