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优信12v锂电充电器 能不能改成可调的

楼主(2025-03-16):
今天弄到一个12v充电器,挺别致的,拆开看看,高手顺便帮看下,能不能改成可调的?从哪改?

网友A:
上面明明写着适用20-40AH铅酸电池,怎么是锂电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明明写着适用20-40AH铅酸电池,怎么是锂电充电器了?

输入法常用词汇自动输入

网友:
充电器板子看着挺整洁

网友:
挺规整的,坐等高手指点改可调方案!

网友:
十多年了还这么新,不错不错,充电电压控制很重要,输出降低要考虑芯片vcc够不够

网友:
直接外接一个调压模块就行

网友B:
软封装芯片的小板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封装芯片的小板做什么用的?

应该有稳压控制电路和定时电路,上面估计有431以及单片机,

网友:
有光偶,可以改

网友:
都可以改,无非是有无必要的问题

网友:
想调成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