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补扇叶

楼主(2025-03-16):
一次不小心把扇叶碰掉了,试试这种办法可行吗,,在打点热熔胶。

楼主:
看看。。塑料要厚一点。

网友:
应该能暂时用,至于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样修补会不会影响动平衡,高速运转会不会抖动呀?

网友:
这样做扇叶重量不同,运行时噪音和抖动都会变大。

楼主:
看看会不会断。。修补塑料。。速度可以慢点。

网友:
非常可以,而且断裂位置靠近圆心,动平衡产生震动影响不会很大

网友:
没多大问题。

网友:
扇叶修复,主要的问题就是动平衡。。。谢谢分享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这样电扇可以增加一个用途————用来夯实地面

网友:
要是转速不高应该可以

楼主:
家里扇叶很多,,这种只是做实验,,看看修补塑料牢固否。

网友:
转起来扭力下会变形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样开起来不知道晃动大不大哦。

网友:
不平衡,会晃动。

网友:
也可以网购一个或者去废品站找一个旧的更换。

网友:
慢风档应该可以,快风档估计会造成抖动大,实在不行的话买扇叶更换吧,这个扇叶好买。

网友:
最好是买新的扇叶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