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电动车36-96V充电保护器

楼主(2025-03-16):
      拆解电动车36-96V充电保护器,几元钱包邮的充满自动断电装置,只有一个轻触按钮,负责开机关机,通电自动检测负载,一旦负载电流微弱便触发断电器断开电源,从而保证充电器不会因电瓶自放电而反复给电瓶充电。

网友:
这线头焊接龙飞凤舞啊,隐患有点突出

网友A:
这种保护器会不会导致电瓶长期充不满?

网友:
感觉还是用的定时器方便些,3楼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
太简陋,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保护器会不会导致电瓶长期充不满?

不会的,电池反而怕过充,这样一充满就停能起到保护电池的作用

网友:
充满断电功能很实 用

网友:
是负载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就断开

网友:
感觉做工有点问题, 使用性能上应该还行

网友B:
看起来像是山货,实际上性能强大,用料还不错,经济实用,利用充电器充满时电流变小的特性断电,不错,赞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手工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感觉还不错,可以用定时开关代替

网友C:
这是定时的还是判断电流大小来断电

网友:
这个自动断电原理是工作电流嘛?

网友:
应该是自动断电保护吧

网友:
焊的那俩线头拉低了观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保护器会不会导致电瓶长期充不满?

少了浮充,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定时的还是判断电流大小来断电

电流小到一定程度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山货,实际上性能强大,用料还不错,经济实用,利用充电器充满时电流变小的特性断电,不错,赞一 ...

这东西也没有山不山说吧,没看到有大牌子的

网友:
有个一模子一样的

网友:
以前卖的贵,现便宜多了,购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