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笔还是自制的好

楼主(2025-03-16):
我一直不喜欢万用表随机配的表笔,因为我有个习惯,用完万用表后喜欢把表笔线缠在表身上,时间一久,表笔就容易断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嫌原配的表笔线太硬了。所以自己用软硅胶线做了一对表笔,别的不说,单是内阻就小太多了。

这是特安斯TA801C,是我日常使用的主力表。它这表笔的小附件挺多,不过内阻54,稍大

这是众仪702S示波表,平时用的比较少,基本还是99成新。它表笔内阻44-45这样

这是我自制的表笔,用的是14Awg软硅胶线,长度50厘米,比一般线短,不过我觉得刚好合适。线径2平方的,所以内阻比较小,只有6毫欧。

不过这表笔头不够尖细,所以又下单买了两对尖头的表笔,等到了再做两副更好的,这付算是比较满意的试验品。

楼主:
自制的表笔相比原配表笔有两个优点,一是,超软,手感特别好。第二,内阻低,测量更精准

网友:
媳妇还是人家的好

网友:
一般人对内阻不敏感,楼主这么仔细,难道是实验室或研究工作需要?

网友A:
鳄鱼夹还不错,相信也是自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鳄鱼夹还不错,相信也是自制的吧!

不是鳄鱼夹,是测内阻用的开尔文夹,上下铜片分别连了一根线

网友:
可以随心所欲的改造成需要的模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鳄鱼夹,是测内阻用的开尔文夹,上下铜片分别连了一根线

长见识了。

网友:
自得其乐,建议用两层皮的线,硅胶太软

网友:
结果发现,原装的阻值最小。。

网友:
自己做的表肯定很好!就是表笔难找。

网友:
其实算上人工,自己做比买的贵。

网友:
直接买10块钱一副的硅胶表笔,照样很好用。我觉得那种很尖的很难用,以前买了一副很尖的,一不小心就扎手了,而且尖掉到地上很容易弯或者断。

网友:
拼DD上有表笔改装套件,用粗一些软一些的线,做了两根还行,够用了

网友:
很尖的容易札手,俺挨过很多回

网友:
指针47的表棒不好用,换带硅胶皮的表棒

网友:
我也花了点废品自己做了一对,感觉不错,没有设备去量一下阻值多少

网友:
自制表笔6毫欧,可以忽略线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