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拆一个泰克TDS1000、TDS2000系列示波器用的通信存储模块TDS2MEM

楼主(2025-03-16):
泰克的易碎外壳真的是名不虚传,连这个看似非常结实的模块外壳随手一掰就断了一块。
TDS1002主机没安装模块启动显示固件版本2.12,装上这个显示6.08,拆开果然里面有一块8MB的bios芯片,主机上的才2MB。
模块功能提供一个串口,最高19200bps,可以用泰克的wavestar或者openchoice连接电脑传输数据和远程控制,一个type1型cf卡槽可以存文件相当于U盘的功能,自带一个32MB的cf卡,还有一个打印口。
那颗3v165mAh松下锂电池不错,20年了还能正常计时,电压还有2.97v。
拆下电路板时因为cf卡槽板和模块主板连在一起,看不到结构,就决定一起取下,因为卡槽那个手柄拦着,必须先把主板下部朝远离机壳的反向移动约1厘米才能往下抽出电路板,但是主板右下角又被机壳卡榫拦住(右下角没有螺丝),结果才把那个地方掰坏了。装回时改变流程,先把卡槽板装好,2颗螺丝固定,再把主板左高右低斜着插入那个外壳卡榫,主板放平后再小心对准卡槽板和主板插座的位置,按到位装好插座,最后装回主板3颗螺丝,终于成功装回。

S29JL064H90TAI00
XC95288XL XC95288XL High Performance CPLD
PC97338VJG MFG NS ACPI 1.0 and PC98/99 compliant, ISA based Super I/O.
晶振14.318
LCX16244 3个
LVTH2245 MFG TI
ICL3244ECA
LT176333 3.3V稳压

网友A:
塑料不好,,翻新料制作?》

网友B:
电池是可以充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可以充电的吗?

聚碳氟化锂,165mAh,Batteries Non-Rechargeable (Primary),不可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不好,,翻新料制作?》

不像翻新,但是看裂开的地方感觉没什么韧性,配方有问题?

网友C:
塑料时间长了就会老化变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时间长了就会老化变脆的。

但是这个模块一起的示波器并没有塑料面板发黄,手里同样差不多20年的普源ds5000系列示波器没有这种问题,感觉韧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