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厚脸皮去电动车店铺要了一个高压的电动车控制器拆解做料板

楼主(2025-03-16):
厚脸皮去电动车店铺要了一个高压的电动车控制器拆解做料板

现在的店铺,怎说呢,活该实体店倒闭,去了好几家才要到了一个料板控制器,要么就是价高离谱,要么就是不卖,其实能理解;因为自己原装的控制器已经进水损坏,拆开是mos管的问题,群友说某宝上的都是垃圾品质,不值得购买,于是乎还是厚脸皮去要了一个,报价2元,因为会熟,也没收钱。
重点要了宽压的,48V的话mos管耐压肯定不行,不够修复。

粗线束是硅胶线,红黑蓝线临近接头被裁断,也许是有意为之。

剩余的两根也残缺不太全。

其他的线束倒是齐全。

看整体外观,壳上有磨损。

侧面,有印刷参数的贴纸。

这个5G,难道是有无线网络的?

开始研究,之前的那个控制器,接近奔溃才拆开,不知道这个好不好拆。

另一面。

卸下带参数贴纸的那面,掉出两个电容。

原来晃动就是这两个玩意引起的,其中大电容的引脚,断啦?

因为有一排mos管驱动,功率大的时候发热严重,需要散热,故一排mos管是贴着铝制外壳的。

另一侧这是一个电容加5个引脚。

另一边出线处有硅脂。

细看之下,这铝壳好像不是一体的,有缝隙。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难道可以撬开?

用刮刀轻轻撬下。

原来真是一个上盖,有点铆的结构。

掉落大电容的区域位置,引脚还在焊盘上。

小电容掉落焊盘位置。

焊盘都被撕裂了?

一排mos管整整齐齐。

里面还有铜排。

做工看上去不差啊,怎么也坏了呢?

好在mos管的丝印没有抹去。

如果损坏还是能依mos管丝印型号配配件。

因为不大想破坏走线,就俯视图拍一下把。

另一端。

背面

有个区域依然是简单的印刷,指示焊盘的做工。

经过测量,还是有一组即两个mos管有击穿现象。

因为散热较好,配合T12电烙铁,费了点劲,本就打算当料板,遂拆了三组。

其中万用表测量短路的那组拆下的有一个是直接断了引脚。

用手电某个角度才能照出丝印。

都说为啥不能某宝购买mos管,请看下图。

很明显引脚是外接的。

这就是个拆机的配件。

最后也没去修,拆了两个补到之前坏的原车控制器上了,也没有去测试,因为现在用的控制器好好的,就是少了倒车功能。

网友A:
拆机的反倒靠谱些,怕的是某宝上那些全新的,基本全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的反倒靠谱些,怕的是某宝上那些全新的,基本全是假的

原车的控制器,有倒车功能,后换的可以有,但是傻X店家没给我刷版本,所以倒车没了。。
最后想找商家要编程器,是这个控制器专用的,它说扔了?!吓。
后面想想要不要买个可以蓝牙编程的控算了。

然后就是电机,原车是金宇星的,确实扭力比较大,上坡很有力气,本来想换一样的,但是没货,换成差不多的九州的,力气没那么大了。哎,。算了,够用就行。

网友B:
外接引脚应该不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引脚应该不是假货

remark翻新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外壳都是这样扣在一起的,拆掉一头挡板就能滑出来。
坏的控制器不值钱,修车店很多,废品站一堆,卖铝2-3块一个

网友:
拆机件的质量反而比那些所谓全新的要可靠的多,以前看见广东那边专业拆电路板的乡镇,本来原件都留到下家去了。

网友:
某宝还能买些什么呢?

网友:
能够有拆机的更好,省的网购买到假货。

网友:
电容引脚是震断的吗

网友:
这个东西去废品收购站那可能会更好弄到点?

网友:
拆机件,接脚件,比买新件保险多了,新件假货太多了,分不清。

网友:
是我肤浅了,这东西还能这么延长的

网友:
大神厉害啊,会修电机控制器!

网友:
实体店不能买,某宝也不能买

那么去哪买呢

网友:
前年我们这就有个专门拆控制器的,招员工拆里边的管子,然后熔锡卖。听说管子,锡卖价很好,后来经常让人举报,又搬其他县里了

网友:
mos管不错,备用

网友C:
电动车控制器我经常,改天我也发几个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控制器我经常,改天我也发几个拆机图

铅酸电池充电模块~~